自制的nwt7扫频仪+上位机软件汉化翻译+实际测试图片+效果不错

楼主(2018-09-02):
自制了nwt7扫频仪,使用感觉不错的很,真是谁用谁知道,比什么bt3等老掉牙的扫频仪好的多多,闲暇时间对nwt7扫频仪上位机软件进行了汉化翻译,当然咱的英语也是没问题的,虽然发音不太地道,这个上位机软件是德国人开发的,所以即使英文版也掺杂了好多德语,看的不爽,索性就把它用工具软件汉化了吧,看看原来的安装包里也有个汉化文件,可是原来那个汉化文件翻译的不完善,使用价值不大,只好从头自己翻译了,菜单界面等基本翻译完毕,剩下的就是对帮助内容的翻译了。其中德语只能借助必应来翻译。

如果哪位高手再能帮我校对一下就更好了!!!

1.扫描一个喜闻乐见的455KHz陶瓷滤波器,阻抗匹配串联了两个1.5k电阻,衰减大了点,但是曲线很优美。

2.用小仪器测测晶振 频率是16.9344MHz的   曲线很直观。

3.扫描一个并联谐振电路,磁环为微金属公司的t50-6,并联一个100pf电容,效果不错。

扫频上面这些东西都是大材效用,关键是这个小设备扫频分辨率为1hz,这样的话扫频单边带晶体滤波器也是不在话下,可惜手里没有昂贵的单边带晶体滤波器,不过有了这个小设备,完全可以用晶振自己制作,过去人说用信号源配合示波器制作ssb晶体滤波器,不过这种方法很不现实,能累死你,最后效果还不好。

网友A:
ad8307 动态范围 −75 dBm 到 17 dBm,其实不需要屏蔽,好的pcb走线足够了,要想提高动态范围应该提高输出功率,比如最大输出功率提高到15dbm,这样整个工作范围内就能提供90db的动态范围,我自己做的那个就是把输出功率提高到了10dbm,这样的功率输出也可以直接驱动二极管环形混频器.
另外ad8307的输入阻抗大约是1.1K,如果并联个10K电阻大约可以调整到1K左右的输入阻抗,这样做调试收音机或是测量滤波器,输出端做阻抗匹配就很好做了,由串电阻变成了并电阻,尽量减少影响动态范围,毕竟是对数检波.

网友:
外壳不错,我做的一直没外壳,不会开孔.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47605

网友:
应该就是扫描延时,某些应用扫频时需要插入延时.

楼主:
统一回复:

1,首先感谢各位的关注和给出的中肯意见,“中断”确实不合意,我看帮助文档说的是两采样点的时间间隔,那就听取各位的意见翻译成扫频延时或扫频速率。

2,diy这个小东西时我是先买外壳,知道外壳尺寸后再设计电路板,这样就好很多了。

3,bnc线是个老卢湾牌的信号源线,有点看着笨,线材也不知道是75欧还是50欧的,精确测试的话需要买正规50欧的线和苗条的bnc公头。

楼主:
开孔我是手工开的,这个需要买一套小什锦锉刀,或者叫修正锉的那种套装,再配合电钻就很好开了。

楼主:
设计这个电路ad8307对数放大器一定要离其他电路元件远远的,并做好屏蔽,这样动态范围才能作大,切记切记。

楼主:
这个就是板壳加工后的散件示例

楼主:
贴一个用频谱分析仪测试16.9344MHz晶体的照片,和小仪器形状基本吻合。频谱分析仪是网上淘来的二手GSP-810,还带跟踪源和检波功能,价格只用了几百元,成色也不错,就是缺了3个小旋钮,把手没用拆的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307 动态范围 −75 dBm 到 17 dBm,其实不需要屏蔽,好的pcb走线足够了,要想提高动态范围应该提高输 ...

首先要非常感谢haisens毫无保留的技术指点。 1, 我做的nwt7用的是msa0786,50欧阻抗下用频谱仪测量一下输出功率在0-2dBm左右,nwt7在校准后,ad8307的下限在-80dBm左右。2,如果按照haisens说的将msa0786换成msa0886应该下限能到-90dBm,不过电路设计的是电脑usb口供电,dds已经是用电大户,这对供电也是个考验。3,我同时也观察过身边这台固纬gsp-810频谱自带的跟踪源最大功率也在0dBm。4,我设计的nwt7如果给ad8307加上屏蔽罩的话可以改善3-4分贝左右,不可否认屏蔽也是门大学问,nwt7布线关键是把ad8307单独放远点,其他电路部分基本上都是软件自动布的线,最后给板子双面覆铜,多放置接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不能扫鉴頻器线性?

nwt7 不能扫描鉴频曲线,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请高手斧正:1,因为nwt7里面的ad8307是个对数器件,也就是幅度轴是分贝单位。2,那为什么bt3之类的能扫鉴频曲线呢,因为bt3的y轴是类似传统模拟示波器的线性放大电路。3,再有鉴频s曲线的下半身是负电压,这个用nwt7采样的话还需要对电路进行一定的改进。

网友(2019-06-12):
楼主,你这个汉化版的软件能给一份吗?

网友:
还是要减减价,这样才能买得起。

网友:
建议 价位150元 ,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