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6.50MHz是什么电台?

楼主(2018-09-02):
以前发帖子说1353伴音电路用镊子作天线能收到一个电台,结果被各种喷,那么我想清问,这个6.50MHz是什么?现在正在播放《直播中国》,而且杂音也不是很大,效果较好。不信可以自己听听看。

楼主:
我最初设想就是用它来做,一来是没有那东西,另外那个电路应该不能使用低压直流电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4108&mobile=2见帖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4108&mobile=2

楼主:
来一张清淅照片证明我没说谎

网友:
不是你说谎,是这个收音机说谎。如果有德劲1103类似的二次变频收音机l,这个频率是收不到声音的。

6.5兆不在广播电台的频率范围。

网友:
可能是接收到了象频7.40MHz或7.41MHz,将收音机调到此频率接收,看一看能否收到此电台。

网友:
《直播中国》应该是中国之声。

网友:
《直播中国》是“中文环球”广播电台的一个栏目,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面向全世界播出。

网友:
websdr.top:8011,这个频率好像没有台

网友:
好像没有台

网友:
鉴频器可以解调AM的,以前修FM收音机,都是断开10.7M滤波器,直接用改锥触碰鉴频输入端如果能收到短波表明鉴频部分是好的,这样就可以直接将故障部分分割开来,所有的鉴频器在输入信号幅度较小时都可以解调AM,其实是不对称产生的信号泄漏,不推荐做成接收器,信号大时被限幅后解调不了AM信号

网友:
我记得不过10.7M滤波器,输出声音会有几个台的,混杂在一起,但是可以分辨,但是多数听不懂,你不用黑白电视的鉴频器,直接使用收音机的鉴频一样可以试验的,他们说不行的很正常,一般没人这样玩,也许加个选频再放大送到收音机鉴频器就可以接收10.7M附件的短波电台

网友:
楼主我这里收不到啊

网友:
我这模拟电视2频道经常能听到机场塔台对话的声音,5公里外就是机场,怀疑是信号太强串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