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只变压器怎么接220V交流

楼主(2018-09-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工业用隔离变压器吧,霍尼韦尔?

网友:
测量铁芯横截面,估算功率及空载电流,然后用交流调压器接在最大阻值的绕组,逐渐升高电压。或用AC12V左右接在最小阻值绕组,看一下匝比。肯能是AC110V输入的。

网友:
sply DC24,怎么觉得是直流24v设备上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原来的20mA电流环的传输变压器吧,接不了22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