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18-09-03):
拆开个小LED灯,220V直充的电池,看着像铅酸电池,求解

网友:
不怕出事情的产品。

网友:
铅酸电池

网友:
铅酸电池。

网友:
密封铅酸蓄电池。
应该还是有一个电容降压限流、二极管整流电路的,但这是不安全的东西,千万不要再用了!

网友:
4V的铅酸免维护电池,质量好的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俺也从电蚊拍里拆出来过......

网友:
只要是全塑壳的,放心用。里边的电容限流充电只要电容耐压足够就行。但是铅酸蓄电池很容易在用的过程中过放电而报废,而小台灯本身并没有电池的充放电保护。用起来有点累,需要记得充电。有兴趣和精力的可以改造一下,用锂电池,手机退役下来的锂电池加保护板,或者干脆把整个手机充电器的电路装进去代替原来的简易电容限流整流电路。

网友:
这样的铅酸电池产品价格低,适合大众消费。

网友:
廉价好用!百试不爽!

网友:
铅酸电池,一般充电电路阻容降压。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
但是不可拆开外壳暴露出充电部分,因为这个电路是非隔离的。一旦开路可能高压危险。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坛友的讲解。这个小台灯放了几年了,新的,目前电池无电压,估计电池报废了。

网友:
4V的铅酸免维护电池,质量好的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铅酸电池,现在锂电池多,坏了可用锂电池代替,但充电电路要改。

网友:
普通铅酸电池,阻容降压充电电路。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锂电池安全多了,只是容易坏~

我是指这个灯电路简易,无隔离不安全。

网友(2018-10-14):
小型铅酸 很多低端产品在用 在锂电没普及的年代 用量很大

网友:
铅酸蓄电池。电蚊拍,充电小台灯上面用的很多

网友:
4V的,很多电蚊拍也用这个电池!

网友:
铅酸电池,和以前的充电手电筒的电池一样。

网友:
进来看看 只有 学习的芬

网友:
感觉比18650什么的安全多了

网友:
借楼主宝地,请教下,直接把这种电池换成18650DE锂电池,能不能冲进去电啊

网友:
具有这片土地特色的电池。

网友:
: 什么上用的电池

网友:
4V铅酸蓄电池,充电手电上大量使用,长期不用格栅很容易断格

网友(2018-11-17):
很早以前电筒都用这种电池,那时候记得充电可以听见里面硫酸沸腾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廉的充电小电器都是这种电池,寿命普遍不长,我一般都换成三节镍铬电池或者镍氢电池。

一样的改法。

网友:
这种便宜手电用的,质量不可能好的。

网友:
就是一种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