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09-03):
最近做了一个小环天线.请问一下这天线需要巴伦吗?还是直接接50欧馈线.知道的老师说说感谢了

网友A:
首先看你要做什么?矿机不用巴伦,只是接受而已,操心平衡不平衡干嘛?没必要馈线,导线就行。如果是电台的天线,需要加调谐器,50欧的馈线或者馈管,详细资料业余无线电群里找,或者请教下老ham

网友:
想做电台天线你得有设备,驻波表,有条件上天分,买本天线手册读一读,高烧低烧由自己

网友B:
不用巴伦。
小环天线就是匹配的。
你的一米大环天线“可能”值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要做什么?矿机不用巴伦,只是接受而已,操心平衡不平衡干嘛?没必要馈线,导线就行。如果是电台的 ...

谢老师了我是用来发射用的.老师天线应该不用天调吧.我有天分仪天线能准确的谐振在需要的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巴伦。
小环天线就是匹配的。
你的一米大环天线“可能”值径大了。

谢老师了.我是安图施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师了我是用来发射用的.老师天线应该不用天调吧.我有天分仪天线能准确的谐振在需要的频率上

阻抗匹配的话不用天调,发信机输出阻抗50欧,而天线的阻抗随空间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必要的调谐天线是有必要的。如果阻抗匹配,频率在中心频点,就不用天调,可以加滔滔对讲房间号72000,可以细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老师了我是用来发射用的.老师天线应该不用天调吧.我有天分仪天线能准确的谐振在需要的频率上

天分仪?应该是频力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分仪?应该是频力义。

频力义?我孤陋寡闻没听过.天分仪全名叫天线分析仪

楼主:
继续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有证吗?小心进局子!

发射功率很小.大概发射一公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