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1、我说的负载电阻是指下级的输入电阻。如果负载电阻比较小那么集电极电阻也必须比较小,否则不能提供足够的负载电流,这样的话等效交流负载电阻就会更小,这样的话要想本级有足够高的电压放大倍数很难办到,
2、如果是负载电阻比较大的话,而输出的信号幅度也比较小的话,那也许可以通过合理的设置参数达到比较高的电压放大倍数,具体要仔细计算才行。
3、要想高电压放大倍数,除了要求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足够高外,还要求等效交流负载电阻与输入电阻的比值不能太小。而正象你所说的一样,要等效负载电阻(负载电阻与集电极电阻的并联值)大和输入电阻小这两者存在着互相制约的作用。因为集电极制约着集电极电流,而集电极电流又制约着输入电阻。特别是当供电电源电压很低时。
4、恒流源具有等效交流阻抗很高而直流压降可以比较小的特点。所以用恒流源替代集电极电阻原理上可以解决集电极电阻制约输入电阻的减少问题,从而使得本级电压放大倍数做得比较大。但是:首先用恒流源就要多用一个三极管,就已经不是单管了。其次简单地用个恒流源去替代集电极电阻,实际上也存在问题——需要恒流源的电流严格与放大管的集电极电流相等,相差一点都不行,否则要么放大管饱和(恒流源电流大于放大管集电极电流的情况)要么恒流管饱和(恒流管电流小于放大管集电极电流情况),结果都使得放大电路进入非线性区而无法正常工作。当然如果想办法还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再者这里的电源电压只有1.5V,流给放大和恒流源的空间都比较有限,所以最大输出幅度仍然是比较小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Q大,因为最近在实验1.5v直放机,发现用2级低放音量也无法做大,随后实践各种负载条件,各种管子,放大 ...

您应该了解下电压放大与功率放大的区别,只要对了路,1,5V机的声音是可以做得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应该了解下电压放大与功率放大的区别,只要对了路,1,5V机的声音是可以做得很大的。

是啊,现在是2级电压放大加一级射随,音量比较满意了,但要用3只管,以前用6V,2管可以带小喇叭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是2级电压放大加一级射随,音量比较满意了,但要用3只管,以前用6V,2管可以带小喇叭的了。

变压器输出可以升压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Q大,因为最近在实验1.5v直放机,发现用2级低放音量也无法做大,随后实践各种负载条件,各种管子,放大 ...

你光想着用电阻做负载,当然是有限制的,直流工作点和交流负载大小相互牵制。注定集电极电阻不能取太大,也不能取太小。

放大交流信号,可以考虑用电感做负载。直流工作点和交流负载影响牵制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光想着用电阻做负载,当然是有限制的,直流工作点和交流负载大小相互牵制。注定集电极电阻不能取太大, ...

在低压下用电感或变压器作用也有限,要低频好,电感量也要几个H,这样的话,得要上千匝线圈,铜阻也得有几百欧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Q大,因为最近在实验1.5v直放机,发现用2级低放音量也无法做大,随后实践各种负载条件,各种管子,放大 ...

找了个资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Q大,因为最近在实验1.5v直放机,发现用2级低放音量也无法做大,随后实践各种负载条件,各种管子,放大 ...

转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标题写的是beta(B)---这个是直流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呀!但是楼下都安电压放大倍数来解释了!
...

前提是在单个电池1.5伏下工作,Q大,冰岛都说出了,我自己也做了实验,单管用电阻负裁是做不到100倍增益的。

楼主:
阻容交连要单管增益100倍,电压要到4.5伏以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清楚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吧!
电压增益---------是电压放大系数 AV
是直流电流放大系数----------hfe

楼主的问题通常理解为电压增益最合理对吗?其它的让人难以沟通。

网友:
你看看线路吧,基本电路放大率是电阻比,石然太不稳定。这时贝他值只是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