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龙dcd-815g显示屏忽亮忽灭维修

楼主(2018-09-03):
各位师傅大家好,本人一台cd机 天龙dcd-815g 播放一切正常,就是显示屏有时正常显示,有时黑屏 无任何显示,请教大家主要检查哪些部位,本人有一点动手能力,想学着自己修修,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先查电压是否正常吧显示应该一个4v的电压一个29v的电压

网友:
也可能是排线头部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检查显示屏引脚及相关元件焊点......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索尼录像机屏显故障有点相同,其主是一滤波电解爆浆漏液所致!

网友(2018-10-12):
引脚接触不好,测一下电压不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