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有78L33为什么没有7833

楼主(2018-09-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L33是3.3v,为什么7833存在就应该是33v,什么逻辑?

因为78系列稳压IC的最高输入电压只到35V左右,所以没有输出33V的能力。
因为没有输出33V的能力,所以7833这个型号就不存在。

因为没有7833这个型号,所以输出3.3V的型号标成**33不容易引起误解。

因为3.3V是单片机等负载常用的电压规格,所以78L33这个型号才得以“生存”。

以上解释逻辑上还行的通吧?

网友:
如果有7833,那是33伏。

网友:
78系列三端稳压早已淘汰,但是,电流更大的三端稳压早已应用在电路中了,电脑主板上液晶驱动板经常见到。

网友:
电流大一些的有LM1117-3.3。

网友:
如果有7833,应该33V的,而33V是非标准电压,所以没有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L33是3.3v,为什么7833存在就应该是33v,什么逻辑?

7812、15、24分别12V、15V、24V,跟中间隔了一个字母的78L33和78M33,那7833应该更接近于是33V,而不是3.3V,这就是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