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n4+6p14无声

楼主(2018-09-03):
按照6n2+6p14焊接了这台机子,6n4灯丝是将4、5脚并联后与9脚用3.15v-0-3.15v,电路接好后无声,电位器用接线板输入输出,经检查2遍没有接错的问题,现怀疑图纸是否正确的问题,如图纸没有问题,是否这个电位器pcb板子的问题,,6n4通电后好像一边灯丝没有亮,特请版主和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6N4灯丝每一半是6.3V。不知道你说3.15V从何而来。灯丝电压不足,阴极不发射电子,没有放大能力,自然不出声。

网友:
换个6n4试试,屏极电阻22k有点小

网友A:
灯丝电压用3.15-0-3.15

网友:
6N4灯丝并联应为6.3V。

网友:
把电子管实测各极电压标注出来,如果直流工作状态有问题,就容易发现。什么参数都不提供,愿意猜谜语的人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压用3.15-0-3.15

6n4灯丝是将4、5脚并联后与9脚用3.15v-0-3.15v,3.15+3.15各接4、5脚和9脚,实测交流6.1v

网友:
引用 楼主:
6n4灯丝是将4、5脚并联后与9脚用3.15v-0-3.15v,3.15+3.15各接4、5脚和9脚,实测交流6.1v

看你的描述灯丝接法应该是正确的。拔下6N4管子测量一下4脚、5脚、与9脚之间的阻值、看看灯丝是否有断的?或者通电检查管座4、5是否与9脚都有6.3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6n4灯丝是将4、5脚并联后与9脚用3.15v-0-3.15v,3.15+3.15各接4、5脚和9脚,实测交流6.1v

6n4,6p14的屏极和阴极电压多少?

网友:
换个N4试试吧,一边亮应该是管子问题。

网友:
先按图测量排查一下整流管的直流高压、6P14屏压、6N4屏压、灯丝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电路原件不多,查起来也不难。

网友B:
拔下6N4测量电阻,灯丝是对称的,中心脚对两边脚分别测量其阻值应该相等或相差非常小,差别大就有问题。(有的电子管即便灯丝不亮也不断路)。另外还要测量是否与阴极短路(不亮)。

楼主:
6n4已测量,整流管用的是5z3p,整流后电压只有225v。0.1uf电容估计是坏的,灯丝都亮了,上图各点测量数值在图上标注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6N4测量电阻,灯丝是对称的,中心脚对两边脚分别测量其阻值应该相等或相差非常小,差别大就有问题。( ...

情于版主判断一下故障,谢谢

网友:
次级电压230伏有点低,导致后面电压都偏低,建议晶体管整流,6n4屏极电阻22k换成100k,耦合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