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请教

楼主(2018-09-03):
美多652-3-4的二个20uf的滤波电容是否可以换成大点的比如100uf的?因为手头这种电容有,从我个人理解上好象是可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先谢谢了!

网友:
把老电容拆下来,细心扒下其外皮,买两只现在的新电容装在自制的纸筒里,引出线,两头封装,贴上老电容外皮,上机绝对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6Z4拆了直接用全波整流上,想先把屏压建立起来试试机器

这些老机器已经是很脆弱了,改石整流并用大容量电容滤波,开机的时候对电牛冲击会增大。我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电牛瘸腿了(二次高压绕组一臂开路)。建议还是修旧如旧的好。

网友A:
6Z4吃不消。。。。。。。

网友:
不可能也不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6Z4吃不消。。。。。。。

先把6Z4拆了直接用全波整流上,想先把屏压建立起来试试机器

网友B:
只要电容不漏电也没有交流声就不用换新的。即便换新的第一级电容量也不用那么大,否则瞬间电流大影响整流管寿命。

网友:
可以把2K2电阻换成扼流圈?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容不漏电也没有交流声就不用换新的。即便换新的第一级电容量也不用那么大,否则瞬间电流大影响整流管 ...

这二个电容从外观看已经爆了,估计挂了吧

网友:
查下6Z4的使用手册就知了~

网友:
电阻前的不可以换大,充电电流大6z4受不了,容易击穿。电阻后可以加大点

网友:
这种老电容基本已经坏了,换掉相同容量耐压即可

网友:
不考虑空间可以串联来减小容量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你自己想玩玩,捣鼓一下也可以,6Z4后面串接一只10欧3W的电阻,在接到第一级20UF电容上,第二级电容可以试着用100-150UF之间的,注意更换后电容耐压要够。

网友C:
电子管手册规定6Z4输入端滤波电容16微法,上海131、红灯711等用到40微法,已经接近极限(电解电容误差较大,正误差可以达到+50%),过大容易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手册规定6Z4输入端滤波电容16微法,上海131、红灯711等用到40微法,已经接近极限(电解电容误差较大 ...

谢谢白版的指导!那去搞几个小的

网友D:
收音机电源滤波采用的是CRC—π型滤波电路,由于开机的瞬态反峰压对整流管的冲击,第一个C取值不宜过大其值根据整流管型号选取,这里20μ就不小了8μ就可以。第二个C取值是根据电路所要求直流平滑度(纹波系数)配合R值(时间常数)选取,这里20 μ就能很好的满足要求,当然用大些会更好些100μ是可以的,不过用的过大充电时间也会过长,这就会带来延时问题影响电子管寿命。如果应急第一C采用100μ必须在整流管的阴极输出端加一10—25欧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电源滤波采用的是CRC—π型滤波电路,由于开机的瞬态反峰压对整流管的冲击,第一个C取值不宜过大其值 ...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
可串联来减小容量,大容量对整流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