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 光头有光 有聚焦动作 不读碟 什么情况?

楼主(2018-09-03):
CD 光头有光 有聚焦动作 不读碟 主轴及进给电机都换了 光头是夏普8147 驱动是BA6897S  板子上三个可调电位器试调了不行( 试调之前拍照做了记号 )该从何下手检修?

网友:
还是光头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头是复杂而精密的器件,有光不能代表光头就能正常工作,光的强弱,反射棱镜的光洁度及透射率,光靶的状态 ...

我已水洗过了  之前老CD光头都是水洗 屡试不爽! 难不成这次例外?

网友:
还是光头老化了。

网友:
不好深入学习了,我有好几个机子都在吃灰土。

网友:
楼主调了版上的可调电阻,估计在给人修也调不回来了!

楼主:
谢谢你的宝贵资料  太强大了 真是没想到还有这么难得的资料  这几个电位器一开始就都调过了 因为没有示波器 只能算盲调的 看了资料想办法找个示波器 示波器没用呢 再次感谢!

网友B:
电位器复位,先换一个光头试试呗!这个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复位,先换一个光头试试呗!这个麻烦么?

手头没有 网购假货很多 主要是担心判断有误 浪费银子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个穷!

网友:
在调整聚焦偏置和跟踪平衡时,好像需要插入专门调试用光盘TCD(YEDS-18)才可以。调试光盘中,应该录有专门的波形数据信息供调试使用。
估计楼主没有这个光盘,也是很难调好。

网友:
换吧……我试过很多个都是这样

网友:
坛里高人多,问题不翻车。

楼主(2018-10-12):
谢谢各位 !经过更换新头 已经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