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管碰极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8-09-03):
一个示波管,亮度还不错,可以3脚4脚碰上了,求教哪位有好办法处理吗?

网友A:
用20μ/450V 以上的电解电容在电子管收音机或电视机B+上充电,拿到你碰击的两脚放电,一次击不开就两次甚至多次,安全可靠。

网友:
二极串一个60W白炽灯泡,通220V电。或可救活,也可能牺牲掉。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示波管按照原来的安装位置旋转180度平放通电,灯丝烧热以后断电,在铺厚几层布/衣服的桌面上轻拍试试。

网友:
说说是什么型号的示波管,看看能否找到。

网友:
用电容放电试试。。。。。。

网友:
也许二十元就买了一个

网友:
原来彩管灯丝碰阴极,重新在行输出上绕两圈给灯丝供电使灯丝和阴极电源隔离就可以!

网友B:
你在线,快说说是什么型号的示波管,我有几种,能对上号就送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在线,快说说是什么型号的示波管,我有几种,能对上号就送给你!

姜老师有3SJ1J示波管吗?需要一个。

网友:
废品市场多得是~,淘一个~~!,我家我捡好几个,电子管示波器5台,晶体管1台。。全是学生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姜老师有3SJ1J示波管吗?需要一个。

别再惦记3sj1了,管子不大,灯丝耗电一点也不少,也不便宜,够买个手持的简易数字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线,快说说是什么型号的示波管,我有几种,能对上号就送给你!

谢谢老师!管子是南京电子管厂的15SJ118,我已经淘到一个91年的,换好示波器能用了,就是拆下的管子看着挺好,觉得扔了可惜,想试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0μ/450V 以上的电解电容在电子管收音机或电视机B+上充电,拿到你碰击的两脚放电,一次击不开就两次甚至 ...

只是我没有电子管收音机,也没隔离变压器,拿电容、二极管直接碰220有点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