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提高充由电压设想

楼主(2018-09-03):
由于每天行程较短,造成充电不足,是否可在5线整流调节器中的黑色检测线,串入合适电阻,适当提高一点点充电电压?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
你的电池是不是老化了

楼主:
电池己换新,今天特意测一下充电电流,台速0.2A,加速达1A以上,这个问题应是使用时间短的问题。因为我多是开去附近菜市买菜,走走停停,又电启动,很快就没电,入不辅出。

网友:
每个月拆下来用充电器充一下电。找个14伏电源恒压充就可以。

网友:
摩托车检修充电系统一般不用测充电电流,应该测充电时的电瓶电压。
打开大灯,摸拟整车最大耗电时的用电量。用表量一下加速时,发动机转速3000转/分以上的充电电压,电瓶端电压应在14到14.5伏之间。太低或太高都不正常。短途行驶尽量偏电压上限。不建议加电阻调整充电电压,这可能会使整流器输出过高的电压损坏电瓶。摩托车用开关式整流器,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短途充电不足的情况。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充电器有问题吧   怠速0.2  加速1A不对啊  你想大灯一开 多大电流?   你的那个 控制器有问题咯~~ ...

控制器己换新,下一步是不是换个开关整流器,或是在检测线串个电阻,看可否提高一下充电电压。

网友:
能用脚踹着么?没电瓶都可以的

网友:
检查一下整流器吧。只要天天骑的车,基本上不会亏电的

网友:
摩托车一般采用斩波稳压电路,和输入电压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太明白你说的检测线是个什么线,你上个图,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你可以串一只二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