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给大家补鞋用的拉线

楼主(2018-09-03):
早几年在路边看见个补鞋阿姨在补鞋,发现她用的线很特别,就联想到收音机的拉线,就叫她卖两块钱给我,今天终于用上了,今晚发现这机器轮子烂了,打它换了,我也不知道这轮子怎么叫,发现原来的拉线不够长了,原来的轮子有两个口的,换上的才一个口,马上想起早几年买的补鞋线。

楼主:
换好的,轮子中间是铜的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种线,不是特别理想,有弹性。可以将就用。

网友:
一次去农村串门玩,同事农村连襟非要看看收音机,也是拉线坏了,琢么着这鬼地方咋能找到合适拉线,在院子里四周查看,突然看到驴车,看见套驴的三角皮带有了希望,要来剪子从侧边抽出一根浸透胶皮的绳子正好适合收音机拉线,绝对不会拉毛相互打架。

网友:
有弹性的尼龙绳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不错的主意,下次也试试。

网友:
轮胎里面的帘布线很好用。

网友:
拉线盘换大了会不会导致频率不准?

网友:
风筝线最合适,8元一盘,几百米。

网友:
德机原装线是一种有护套的编织线,不易扭绞和打滑。。。。

网友:
钓鱼线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的,轮子中间是铜的

我用的文玩那个线

网友:
钓具店有多种粗细不同的轮胎线,还有一种叫“大力马”的钓线,做调谐线都很好用的。

网友:
轮胎线有一定弹性,大力马线没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