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级会修CD机呀?

楼主(2018-09-04):
我有一台组合音响主机.CD部分坏了,原因不用过多解释了。就是插电不工作,其它收音啥的正常。想求救大师们给维修一下,适当收取点费,来回运费我出。谢谢回复我。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楼主在当地找个电器修理铺直接点,无外乎光头,排线,马达,各类参数(Focus, balance等)调整,但肯定是要承担零件费和人工费的,运费倒是省了。

想修好,就不要心疼该出的钱,比如零件和人工费,至于楼主说的“适当收点钱” 是多少钱?只包括零件费不服人工费?。。。还不如仔细描述故障情况后,直接开个价,估计会有高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讲明白让人家如何帮你分析?是电路板的问题、姿服系统还是激光电路光头问题,起码要讲一些CD的症状。 ...

插电不进出仓,

网友A:
你也不讲明白让人家如何帮你分析?是电路板的问题、姿服系统还是激光电路光头问题,起码要讲一些CD的症状。。

网友:
高手都潜水。。。。。。。。。

网友:
是不读取还是没有显示,上图给你指导一下

网友:
cd机不好弄吧,光头坏了就报废了?我有台先锋LD型号CLD-3030带光纤同轴输出也坏了

网友:
运费不菲

楼主:
周边不贵吧?一个小主机没多重。有空再上图看看吧。

网友:
如果是一体机没修理价值了
分体机独立供电独立电源不是拍戏连接的还行

楼主:
当地修理部商业性浓厚。说不定矿坛有免费的不是吗。当然件钱和运费我的。

网友:
显示什么?放碟片的东西是否吐出来了?还是根本就没出来?
最好你能拍张照片让大家看看你机器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什么都没有,草草简单几句话完不明白。。。

网友:
长时间不用,胶带老化,托盘不出仓。要是进盘后不读盘,那时光头老化。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等于隔空打鸟!是通电灯不亮还是灯亮不动作还是动作不运转还是运转不发声?通常大多数是guan光头坏了的居多。再看你的进一步描述

楼主:
谢谢,等我上图片,有空再实验一下。

楼主:
图片不一定看好,就是循环的及噶及噶地响,不出仓。

楼主:
机子底部没拆开,不知啥原因。有皮带吗,这机子。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底部没拆开,不知啥原因。有皮带吗,这机子。不懂

这可能是机械故障吧,打开机器用手试着助力,推一下帮助出舱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现在的这些都不用修理了,没有必要,直接报废处理。

楼主:
前些年买的花和好几百,朋友从淘宝买的,我不会淘宝要是会我飞找到这个厂家换个机芯不可,用了不长时间就搁浅了。

网友:
齿轮烂和皮带断也会这样

网友(2018-10-12):
你试下打开看,不出盘应该是出仓电动机的皮带打滑,因常年不用会造成皮带成龟裂断状

网友:
不进出仓,多数是皮带老化,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维修价值,广东汕头人做的。

网友:
这机就不用修了 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背后有俩夏普800,还玩儿这个?
别修了,运费都比机器贵了。

对呀,夏普800机子我挺喜欢的。

网友(2018-11-16):
你这个可能是在出盒状态,有可能是皮带坏了。

楼主:
河北唐山

网友:
这种机器,果断垃圾桶。

网友:
受潮老化了吧

网友:
落潮湾与你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如果发到外地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2018-12-19):
自己折腾可以,送修的话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有动手能力的打招呼吧,

网友:
不值得修!,,,

网友:
一般组合机里的没必要修除非自已会折腾。要知道修一台的人工费用绝对比你这台机子高。如果特殊组合机而且对你有一定的意义那就想办法修。

网友:
JBI 是亮点,哈!

网友C:
先检查出仓电机供电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出仓电机供电正常否。。。。。。

谢谢关注,关键是我都无法下手,不敢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关键是我都无法下手,不敢乱动

学习的过程 比修好更有价值 多看资料 下手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的过程 比修好更有价值 多看资料 下手胆大心细

我属于鞋能上去,脚上不去的那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