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04):
负偏压老调不准常常偏移感觉是22K可调电位器性能不好,请问有性能好的可调电阻推荐否,,,

网友:
原因是步进Δ(δ)R值太大所致。按楼上所诉办。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碳膜电位器大概调到距离两端多少阻值,再换成上下两颗电阻,中间串联一颗小阻值(1k左右)线绕电位器。

网友:
测个大概,用定阻加线绕可调

网友:
用电位器调好,换同阻值的固定电阻

网友:
使用线绕电位器会好很多!!!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下,电源变压器无负偏压绕组,有办法用负偏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下,电源变压器无负偏压绕组,有办法用负偏压吗?

甲类或甲乙1类功放(没有栅流),可以用6SQ7GT(6G2)等双二极、三极管,把灯丝电压放大、整流获得,电路来源于《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下,电源变压器无负偏压绕组,有办法用负偏压吗?

可以用一个硅整流二极管,负极接在变压器高压绕组一臂,半波整流之后,从它的正极与地之间取得一个相对于地是负的高压,滤波分压之后就能供给栅负压。因取用电流不大,不会影响高压绕组两臂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类或甲乙1类功放(没有栅流),可以用6SQ7GT(6G2)等双二极、三极管,把灯丝电压放大、整流获得,电路来 ...

谢白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硅整流二极管,负极接在变压器高压绕组一臂,半波整流之后,从它的正极与地之间取得一个相对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