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的?

楼主(2018-09-04):
俄文的,看不懂,有点像是定时器?不知CD系列数字电路里,什么型号的能够代替?

资料缺乏,只能找到下面这些了.

网友A:
15 位 移位寄存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9533116
              CD4013E 试了没有?   k176尾缀不同型号也不同

网友:
这个功能的4000系列没有印象。楼主看看CD4020/4040/4060这些能有启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2511&page=1#pid19533116
              CD ...

不是这个,尾号TM2的才是401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尾号TM2的才是4013

那我帮你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 位 移位寄存器;

对应的CD系列CMOS电路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B:
什么设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      `

早期苏联版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      `

引脚跟CD4033对不上,4033J 16脚 .

K176NE5是14脚的.

网友:
看看电路,是否定时用的。感觉和4060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