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法修一个太阳能挂钟

楼主(2018-09-04):
之前阉割法修了个迷你组合音响,这次来割太阳能挂钟。

就是这种普通的石英钟,普通到找张图片都不好找。这钟买了好几年了,走时一直很准确。
而且是无秒针的静音款,20秒跳动一下,夜里不会影响睡眠。

故障现象:经常发生偷停,拿下来放到阳台上又正常了,拿回来还是偷停。
修理过程:这个钟有备用电池,一块CR2450,测量电压2.8V,不算低。
这个型号的电池不大常见,只能去钟表店或者网上找。厂家用这个型号大约也是在厚度上和2节7号电池做了个取舍。
买了新电池换上,还是偷停。

继续拆解,芯片的主供电源是那块太阳能电池和并联的电容。备用电池接了1个二极管后也并在上面。

看到那个二极管,大约明白了问题所在。应该是屋外的大树日渐茂盛,屋内光线越来越少,太阳能部分供电不足,备用电池加了那个二极管后跟没电的电池也差不多了(一般的经验,二极管会引起0.3-0.7V的压降)

看来这个钟暂时用不了太阳能了,环境光线不足。于是把太阳能板连线断开但不取下来,二极管两端直接短接,安装收工。

目前时钟一切正常,还在使用之前电压略有下降的旧电池。

总结:太阳能板似乎用了几年之后有衰减,但没有证据。厂家设计的备用电池方案似乎没起到作用,那个用来防止太阳能板向电池充电的二极管倒是带来了供电的问题。CR2450电池的容量比CR2032应该是大了不少,而且网上可以买到,这里也没有改成CR2032的必要。

网友A:
指针电机的耗电量还是比液晶显示的大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电机的耗电量还是比液晶显示的大很多啊......

是的,但这种1分钟跳3次的设计,又比那些1分钟跳60次的省不少电。

网友B:
如果是UA级的,二极管压降应不大于0.3V的吧。改用肖特基可能才0.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UA级的,二极管压降应不大于0.3V的吧。改用肖特基可能才0.1V

具体多少没测试,直接给短路掉了。屋子暗没法再用太阳能,也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了。

网友C:
太阳能板确实会衰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确实会衰减的

没有强光照射过,也衰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强光照射过,也衰减?

理论上是会的

网友D(2018-10-14):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一个是DIY的乐趣,另外这个钟静音深得我喜爱,最受不了晚上睡觉有个钟咔咔咔咔的响。

网友E:
那个二极管接的不对,应该接在光电池输出端,就能有光充电,无光用电池。

那个二极管接的不对,应该接在光电池输出端,就能有光充电,无光用电池。

那个二极管接的不对,应该接在光电池输出端,就能有光充电,无光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二极管接的不对,应该接在光电池输出端,就能有光充电,无光用电池。

CR2450不是充电电池,设计师的想法应该是防止电池被充电,但没考虑二极管的压降问题。
您的接法是防止电池对太阳能板放电。
这个钟在明亮的室内运行很正常,可能厂家没有在暗处进行长时间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