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调压器请教(原贴设置不对,别人看不到)

楼主(2018-09-04):
       偶得一个手动调压器,红色外壳,壳体很厚重,整体很漂亮,如图。手动调压正常顺滑,表指示值正常。打开清灰时发现内有两组线圈,一个就是接触式调压线圈,有一60V抽头(剪线);另一个线圈剪线,并没有与外相接,并有一个抽头,这个线圈与第一个无电气连接。在收入220市电后,第二个线圈有180V,抽头13V,不随调压变化;在壳内安装一个小电路板,如图。

楼主:
今天不能传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不能传图片了

这是个专用调压器,有两组固定的电压。通用的是TDGC的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专用调压器,有两组固定的电压。通用的是TDGC的调压器。

内部安装一个小电路板,就一个简单的半波整流滤波小DC继电器电路,从连接上看调压器通电后13V半波整流,小继电器得电与常闭触点断开,查看常闭触点上接线不明显,不知干什么用。
  还有,由于小板安装离铁芯很近,会会嗡嗡响。

网友B:
看不见内部结构,不好评论 。只记得六十年代前有一种汽车充电机(用汞弧整流管)结构类拟,用可调部分调压控制充电电流,其余两组固定电压用来加热水银和引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见内部结构,不好评论 。只记得六十年代前有一种汽车充电机(用汞弧整流管)结构类拟,用可调部分调压 ...

很有可能。想当手动隔离调压变压器,测量了一下,外线圈电阻4欧,内线圈2.7欧,内线圈串上灯泡接电试了试没问题,外圈能调压,去掉灯泡接电出现嗡嗡声。难道只能当自耦调压,隔离变压固定180V吗?想搞抽头都不行,第二线圈在里边,也不知线径粗细。

网友B:
小电路板是不是用来220/110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路板是不是用来220/110转换的?

不像。第一外线圈只有60V抽头,没有其它,第二内线圈只有13V抽头,不随调压变化

楼主:
110V是输入60V--140V调压用的,都是外线圈

网友:
输出插座很有个性

楼主:
是的。共用一个孔。按电工标准共用零线

楼主:
图片补上了,请大大们过目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