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白老版主6n9p推6n1阴极输出耳放,请前辈们给看看各工作点电压行不?谢谢!

楼主(2018-09-04):
首先向白老版主致敬,参照了老人家6n2推6n1阴出的图。原本我有个6n8p单管前级,一直没用,想改耳放,于是就折腾成6n9p推6n1阴出。请各位老师前辈看看工作点电压行不?谢谢!

网友:
6N1栅极电压54V是用什么表测试到的?阴极电压73V相差-19V,如果测试无误屏流早截止了,其实只需要测试680欧姆电阻的电压即可。在没有其他仪器的情况下,只要电阻不严重发热,声音正常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白老版主指导!回白老板主,6n1的栅极电压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的,手上只有这个表。表笔刚碰上栅极时电压是70多优,几秒种后就降到54v。阴极电阻680欧电压没测过,因准备装箱胆机已拆,故近期也不能测这电压,装箱时一定记住测680欧电阻电压。手摸680欧电阻不热,15K/5w电阻发热严重,但手还是可长时间摸住。声音很正常,高中低三段均衡,没噪音,效果十分满意。能得到白老版主亲自指导真是万分感谢!机会难得,烦再次请教:   1,我电源变压器高压只有50mA,可以用于这6n9p推6n1阴出耳放吗?因用这变压器时很烫,2小时以上后手都不能长时间摸任,所以现在临时用另一个变压器接的高压。  2,6n1如果用并联后再阴极输出有意义吗?试过6n8p推6n1并联阴出,没成功,心里老想听听6n1并联阴出的效果。再次感谢!

网友A:
6N1栅极电压不能这样测试。该机6N9P屏流1.44mA,6N1屏流4.66mA,总电流不过12mA多一些,50mA足够。6N1并联阴极输出可以一试,阴极电阻680欧姆减少到300欧姆,15K减小到8K。阴极输出所需推动电压较高,6N8P放大系数只有20,电压增益不过14,推力不够。

楼主:
太感谢白老版主的指导!正在愁机箱装不下两个电源变压器,这下好了。又有再试6n1并联阴出的冲动。最先6n9p的屏极电阻只有18K,阴极电阻为1K,屏压为223v,阴极电压为1.98V,但整机基本无增益。后屏极电阻改为82K,阴极电阻改为680欧,屏压变为138v,阴极电压变为0.98v。想再次请教的是6n9p的138v屏压推6n1并联阴出会不会低了?如果低了,把6n9p的屏压提高到250v行吗?再次感谢白老版主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栅极电压不能这样测试。该机6N9P屏流1.44mA,6N1屏流4.66mA,总电流不过12mA多一些,50mA足够。6N1并联 ...

不好意思,再次请教,6n1并联阴出的屏压263V是不是高了?是否也是要降低一半。再谢再谢!

楼主:
旧的索尼稳压电源壳,四周全透气,变压器和管子全装在壳内刚好装下。

楼主:
壳有点旧,主要看起这壳全透气,对高发热的胆机全部配件都内装有好处。

网友:
6N9P屏压高些,可以改善输出波形的线性,适当加大阴极电阻试试。6N1为阴极输出,其屏压只有263V-73V=190V。

楼主:
万分感谢白老版主的指导!装机时我试试加点6n9p的阴极电阻提高屏压。没白老版主的指导,我是不知道6n1阴极输出的屏压是要减去阴极电压的。再次感谢!

楼主:
根据白老版主的指导作了如下改动:
      为提高电压,首先对原6n8p单管前级的电源滤波稳压部分进行了改动。取消了2只串接的(130V+130V)稳压管,改为470K电阻。第一只33uF/400V电解电容改为220uF/450V,第二只33uF/400V改为22uF/450V,第三只33uF/400v改为100uF/450V。15K三极管基极偏流电阻改为22k。最后加了一只150K的泄放电阻。原电子滤波稳压改为单纯电子滤波,B+电压由原263v提高到290v。

楼主:
再,6n9p阴极电阻由680欧改为1k,6n9p屏压由原来的138v提高到168v,阴极电压由原来的0.98V提高到1.42V。6n1的对地屏压由原来的263v提高到290V,阴极电阻由原来的680+15k改为680+10K,阴极电阻680欧电压为57v,680+10K为61V。再次感谢白老版主的指导!以上工作点电压若还有不妥之处,请白老版主及各位前辈老师指教,多谢多谢!

楼主:
6n9p的屏压168v,屏流1.42mA。6n1的屏压290v-61v=229v,屏流5.71mA。电压应该还有20v的提升空间。明天试试把那22k的三极管基极偏流电阻换回15K。

楼主:
在桌子上临时接线调试,调试完成后又拆,再装入机壳中又接线。笨了点,各位前辈见笑了!

楼主:
那22k的三极管基极偏流电阻换回15K后电压基本无变化,整体电压只提高了1V。测了测150欧前后也只有2V的变化。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这样听2天,无变化就装机。非常感谢白老版主的指导!自己已十分满意了。

楼主:
忘了画灯丝电源,6n9p和6n1都是交流点灯,两组6.56v 0.8mA。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装箱完成,没装电位器,因装了电位器后有电流声。配索尼mp3或解码器都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