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单端

楼主(2018-09-04):
准备做el34单端,三极管接法,目前正在备料中

楼主:
电牛350瓦,输出牛30瓦,扼流圈10H250MA,4个牛重量快40斤了,看来做机不仅费钱,而且费力,费脑。

楼主:
上电路图,图中5755用12ax7替换,整流管用5ar4,信号输入电压大于1000MV时,3极管接法大约有6瓦功率,失真很小。

网友:
期待楼主的作品早日亮相。

网友:
线路简洁,不错!!!!!!!!!!!!!

网友:
三极管接法功率不可能做到6W的,超线性才接近6W三极管4.5W左右标准有8W,三极管虽然失真是最低的但是动态和瞬态都不好造成声场压缩力度欠佳,标准接法输出功率最大但是失真也是最大颗粒感强声音粗,最理想的还是超线性功率比三极管大动态和力度都很好失真却比标准小得多比三极管稍大一些

网友:
冲这几头牛的体格,只作単端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EL34三极管接法应该可以,原来我用的标准接法,结果声音比石机还硬,

网友:
赵兄产产不小哟

网友:
与其EL34,不如选择KT66或6550

网友:
牛太大了,图上的牛牛标的150瓦是刚好合适的,你那牛牛适合推挽

网友A:
根据楼主上面所说的话,可知楼主没有计算过;按照4楼图所给的数据制出的3极接法的功放,其输出达不到6W!

【4楼图中EL34 屏极345V时,输出绝对达不到6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上面所说的话,可知楼主没有计算过;按照4楼图所给的数据制出的3极接法的功放,其输出达不到6W!

信号输入电压大于1000MV,当达到1300MV时,3极管接法大约有6瓦功率。几年前做过一台,el34屏压比图纸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输入电压大于1000MV,当达到1300MV时,3极管接法大约有6瓦功率。几年前做过一台,el34屏压比图纸高

我说了按照4楼图标参数,你的信号输入电压 当达到1300MV时,你的功放就没法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