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管的be结电压是不是都比低频管高

楼主(2018-09-05):
量了手头的管子,9018比9014高,9014又比9013高,这是普遍现象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和物理结构有关,高频管需要小的结电容,be之间的面积小,有效的载流子少,结电压就高一点

网友A:
高频管的发射结比低频管的薄。以前有些处理锗管不印字,要利用先要予以区别,就是把一个十来伏电池串一只数十K的电阻搭在b、e两端,并测两端电压来判别

网友B:
说的是反向耐压?还是正向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反向耐压?还是正向压降?

当然是正向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管的发射结比低频管的薄。以前有些处理锗管不印字,要利用先要予以区别,就是把一个十来伏电池串一只数 ...

以前区分锗管高低频比较方便的办法:用万用表10K档反向链接发射结,能击穿的基本是高频管,反之是低频管,但用在硅管上就不灵了。

网友C:
与楼主的认识相反,高频管的eb结压降是比低频管要低的,但高频管电极面积小,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就小一些,测试压降时就应该用更小的电流,比较合适的方法是用10%的极限电流来测,比如9018用3毫安测量,9014用10毫安测量,9013用50毫安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楼主的认识相反,高频管的eb结压降是比低频管要低的,但高频管电极面积小,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就小一些,测 ...

都是串1k电阻接3伏电源测出来的。

网友D:
pn结正向电阻的大小还可能跟他的最大输出电流有关,下图是我测量的3AX31和3AG1B的伏安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n结正向电阻的大小还可能跟他的最大输出电流有关,下图是我测量的3AX31和3AG1B的伏安曲线。

你的图也是高频管结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