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是个神奇的管子

楼主(2018-09-05):
发现8050温度越高,输出电流越大
难道不是应该温度高了截至么

网友:
三极管就是这个鸟样,温度越高,电流越大,电流越大,温度越高,进入死循环之后就直接击穿了。

网友:
这么神奇独特的现象,都被你发现啦,厉害!---你让“热稳定电路”情何以堪

网友:
是漏电流增大了!

网友:
二十多年前,制作一款动态偏置功放,唱得很好,突然声音特别悦耳,没一分钟,死静,一查功率管完了,再装一对又听,又是悦耳之后烧管,一查静态电流竟然达400ma,原来到甲类状态又没保护电路烧管,重调整后就没烧管。双极型管电流超出允许值,快速发热,电流更大,恶循环,最后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截止是指基极电流为零,集电极电流等于穿透电流的状态。温度高了是不会截止的。

楼主所言温度高 ...

那 锗管和硅管特性一样么

网友:
如果去仔细看半导体三极管的导电特性,就会知道穿透电流是过跟着温度上升的。β值也是这样的。原因很简单,温度高了,内部载流子的活动能力增强了。

网友:
看到这帖子想起当年学习单片机时用的大堆的8050跟8550了

网友(2019-07-07):
温度高了电流更大,然后温度更高电流更大  最后就是击穿。

三极管可以断掉基极的电压。

网友:
这个不神奇,很多管子都这样。13001才神奇呢,温度高了,它的电流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