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6P3P胆机声音太小

楼主(2018-09-05):
本地一位烧友才买的6P3P单端胆机,反应声音小无力不好听,看外表电源牛96片子,叠厚50,功率应该足够,输出牛66片子,叠厚30,实际试听感觉没我的6P1震撼,于是打开底板测量了一下内部电压,发现6P3P屏级居然用到了380V,再测量一下阴极对地电压30V,阴极电阻居然是1K的,我虽然没玩过6P3P,不过印象中的参数似乎都没有这样极端啊,翻开电子管手册对照曲线图查了下工作点,这机子工作好像不在状态,请各位老师给指导一下,这机器问题出在哪儿?如何改善音质,这个阴极电阻是不是太大了?

根据电压查出的工作点在红圈处

根据电压查出的工作点在红圈处

网友A:
阴极电阻太大,栅负圧太高,形成前极推不动,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朋友告诉我说是阴极电阻是1K的,我还以为是他看错了呢。

按图上的,就是这种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其声音不好但输出功率也应该比6P1的大,这种原因应该是电路没有调好所置的。认真调试看看.....

网友B:
无论是电源变压器还是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都小,显然是价格低廉的小作坊产品。66片做6V6输出差不多。6L6P工况:屏极电压350V,屏极电流54mA,帘栅极电压250V,帘栅极电流2.5mA,阴极电压-18V,阴极电阻18/(0.054+0.0025)=319欧姆,负载阻抗4.2K,输出功率8.5W。阴极电阻可以用三个1K电阻并联。屏极/帘栅极电压250V时,阴极电压-14V,负载阻抗2.5K,输出功率6.5W。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样,电压高了,阴极电阻大了,牛还小

网友:
目前6P3P:Ua=380V,Rk=1K,Vk=30V,Ik=30mA,不是最佳状态,推荐6P3P:Ua=350V,Ug2=250V,Rk=0.22K,Ia=51-54.5mA,Ig2=3-4.6mA,ZL=4.5K,Po=6.5W,叧外66片作输出牛太小了。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
水货机器,牛实在太小,大概只能改成6P1,6P6

网友:
阴极电阻换成250~300欧,屏压会降下来,

网友:
何为【胆机】?顾名思义,就是有【胆】!这样的水平就敢做“胆机”出售,你说这【胆】得多大呀!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胆】机,应该把它的制作者公布于众!

网友:
工作点肯定不对。
另外,就冲66的输出,也肯定不理想。 最小86起步。

输出变压器,不能只根据功率 来选择铁芯大小。这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 小铁芯必然骨架框架小,框架小,就绕不下更大线包,没法完成夹绕 来提高性能。

网友:
给你个现成的60年代翻译日本的。

网友:
栅负压高导致板流小,功率自然大不起来。
减小栅负压,可以提高输出功率,但是要看电源变压器是否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功率不足的话会发烫。

网友:
看来卖家自己也知道牛不行赶紧降降工作点,要不然该露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电源变压器还是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都小,显然是价格低廉的小作坊产品。66片做6V6输出差不多。6L6 ...

感谢白版详尽的解答,说实话我也是不推荐朋友买这款机器的,但是他才接触胆机比较心急就买了,看来要费点功夫改造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阻太大,栅负圧太高,形成前极推不动,输出功率不够。

一开始朋友告诉我说是阴极电阻是1K的,我还以为是他看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