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生了,浪费个高压包

楼主(2018-09-05):
好多年没修CRT电视机了。
家里的一台TCL王牌2116E电视机坏了,不想扔,自己修一下。
常规检查指示灯闪亮,+B在60伏左右跳动,脱开行管供电,再测+B电压在120多伏,《倒霉就在这里,我以为是这块47炮灰表不准也就没在意,没有检测电源,后来证明这块表是准的》顺便检测行管和行负载都没问题,想当然判断高压包损坏,结果换了个高压包故障依旧,这才回过头检测电源电路。
电源的检查很有戏剧性,翻出2116E的图纸,想起来这类电源以前修过很多例,直接补焊D806,故障排除,考虑到以前有过d806性能不良的情况干脆换了个FR104合盖收工。
三天不练手生,检查顺序都忘了,活该搭进去个高压包。

网友A:
一个高压包含邮寄亏20多元

网友:
哈哈。确实三天不练手生。

网友:
我都不记得多久没修这些了,现在都不会分析电路了,只会简单的一换二焊了

网友:
等于复习巩固一下CRT技术了

网友:
往往很多疑难杂症都是师傅自己过于自信电路的某些功能而在原地兜圈

网友B:
我现在差不多天天修CRT,

网友:
TCL电视虚焊。。。。

网友:
47表其实挺准的,后期的差点但也差不多少 ,就是品相差。

网友C:
A3 电源,D806 也是不容易坏的部位,FR104 你都换亏了。你师傅知道了不知道该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 电源,D806 也是不容易坏的部位,FR104 你都换亏了。你师傅知道了不知道该乍想。

这个不是A3电源,TCL的这款电源坏D806是通病,拆下来测是好的,烙铁烫一下能用几天然后旧病复发,只能代换。
A3是3807容易坏。
这是A3电源。

网友:
看了又看,感觉这D806 不是容易坏的部位,估计你说的是通病~,信你一回。

网友:
我也信你一回

网友:
要的就是Diy的快乐!

网友D:
修了32年,头一回听说这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了32年,头一回听说这是通病。

05年修过很多例,可能与批次选料有关,二极管用万用表测是好的,加热一下能用几天,代换就好且没有返修的。现在信不信没意义,毕竟这机器都快没了。

楼主:
2169A和这个电源一样

网友:
奇了怪了,此种短路发射结的野鸡手法是从哪个“高人”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差不多天天修CRT,

你在哪里啊?怎么会有这么多CRT电视?

网友:
以上谈话聊天均为修理铺的高手,技术经验千锤百炼。

网友(2018-11-04):
引用 网友D:
修了32年,头一回听说这是通病。

在TCL    CRT中,这个故障比较多,与线路设计、元器件批次及选型有关。

网友:
电源部分带三角符号电解电容全换.否则天气转冷输出电压直线上升

网友:
罪魁祸首是  C810  C811  C812

网友E:
带载不起。tcl就是这个毛病多,发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载不起。tcl就是这个毛病多,发虚。

TCL在不同地区投放的机型不同,这种低端电源应该是批次通病,选料问题,因为换过二极管的基本没有因电源问题返修过。

网友(2018-12-10):
Rf104上实物图,为啥就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高压包含邮寄亏20多元

高压包这样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