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

楼主(2018-09-05):
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将手机照片上传到电脑上?

网友A:
很简单啊,在电脑上用QQ或者微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在电脑上用QQ或者微信都可以。

谢谢。请问用微信如何操作?本人在这方面小白

网友A:
在电脑上安装微信电脑版,登录后就是手机、电脑可以同时使用这个微信号,然后从手机微信里给自己发照片,电脑微信可以打开照片另存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手机电脑连接下载照片的,就这种操作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安装微信电脑版,登录后就是手机、电脑可以同时使用这个微信号,然后从手机微信里给自己发照片,电 ...

多谢。我试下。年龄大了新生事物接受的慢了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蓝牙传文件;
手机电缆线,资源管理器拷贝;
手机+电脑微信文件传输助手;
手机发邮件给自己,电脑收;
各种网盘;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传文件;
手机电缆线,资源管理器拷贝;
手机+电脑微信文件传输助手;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决不用信号线连接手机和电脑,电脑里会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安装到手机上去,造成手机堵塞。用邮箱最好,日 ...

谢谢关注

网友:
用手机数据线,最简单

网友D:
用手机的充电线的USB口连接电脑的USB口,按照提示手机端设置成用相机连接。从手机的内部存储DCIM文件夹打开,再查找Camera相机文件夹并打开这个文件夹。选择需要的图片复制,然后粘贴到电脑上选定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的充电线的USB口连接电脑的USB口,按照提示手机端设置成用相机连接。从手机的内部存储DCIM文件夹打开 ...

谢谢。我试下

网友E:
网盘最好,使用起来难度低,而且方便和安全(备份),图像文件通过网盘摆渡一下,传输后图片文件大小不会发生变化。
微信传输图片会被压缩,图像清晰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盘最好,使用起来难度低,而且方便和安全(备份),图像文件通过网盘摆渡一下,传输后图片文件大小不会发 ...

网盘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E:
第1步;手机上安装百度网盘APP,成功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打开百度网盘APP,选择将手机里图片上传到百度网盘上。
第2步;同样在电脑上安装百度网盘,同一账号登录,打开百度网盘,选择图片文件下载到本地。
第3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1步;手机上安装百度网盘APP,成功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打开百度网盘APP,选择将手机里图片上传到百度网盘 ...

十分感谢。我试下

网友E:
说实在的,如果手机上有大量的图片和视频文件要传到电脑,还是用USB线传输方便点
如果怕流氓手机助手软件骚扰,电脑可以安装纯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决不用信号线连接手机和电脑,电脑里会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安装到手机上去,造成手机堵塞。用邮箱最好,日 ...

电脑端别装直接为手机服务的软件,尤其是那些流氓或半流氓的软件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的,如果手机上有大量的图片和视频文件要传到电脑,还是用USB线传输方便点

谢谢关注。对我小白来讲越简单越好

网友B:
再加一招,若手机支持TF卡,拆下卡,到电脑读卡器读出。批量的话,基本这个最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招,若手机支持TF卡,拆下卡,到电脑读卡器读出。批量的话,基本这个最快了

我这台式电脑没有扠卡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在电脑上用QQ或者微信都可以。

顺便请教:华为手机拍的一段视频,怎样传到我的笔记本电脑?几次尝试失败了.我想通过电脑,上传到矿坛里,给大家看看.我上传照片没问题,但不是从华为手机,是从单反相机,可是,它不能拍视频.没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便请教:华为手机拍的一段视频,怎样传到我的笔记本电脑?几次尝试失败了.我想通过电脑,上传到矿坛里,给大 ...

最简单的办法:数据线连接手机,手机一般会弹出:总是信任这台电脑,选信任。就连上了,把手机视频直接复制到电脑上就OK!

网友:
用手机数据线插电脑USB口,按提示操作,电脑就会显示手机的所有文件夹,然后找到照片的文件夹,拷贝就可以了。还能用电脑删除手机的不用文件。

网友G:
如果是微信的照片,比较麻烦。1,首先要把微信的照片保存在手机上;2,重新插拔手机与电脑的连线,当手机上方出现充电提示条时,点击它,调出选项菜单,选择 文件传输。(注意:手机一定要在所谓 开发者模式 下,点选 USB调试模式 )3,在我的电脑可以看到手机的图标,选择目录 内部存储设备‘\tencent\MicroMsg\WeiXin,就可以找到你保存的照片了,然后拷贝到你的硬盘目录上即可。发个图: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微信的照片,比较麻烦。1,首先要把微信的照片保存在手机上;2,重新插拔手机与电脑的连线,当手机上 ...

十分感谢。

网友H:
数据量非常少的用微信,大的话还是数据线。另外手机装ES文件浏览器也很方便。

网友I:
用金山手机助手,文件快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金山手机助手,文件快传。

谢谢关注。不会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据量非常少的用微信,大的话还是数据线。另外手机装ES文件浏览器也很方便。

谢谢关注。不会弄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会弄呀

多试试呗,慢慢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会弄呀

手机和电脑都装一个金山手机助手,在同一无线网络中使用,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机和电脑都装一个金山手机助手,在同一无线网络中使用,速度很快。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试试呗,慢慢就好了

年纪大了。弄这个汇劲

网友J:
我都用线接上电脑,就像u盘一样用了

网友:
QQ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都用线接上电脑,就像u盘一样用了

谢谢关注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使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只要电脑上不启动和手机有关的软件,USB传输是安全的,不必草木皆兵。

无线的方法也可以传输文件。如果在手机的设置里有蓝牙一类的共享开关,可以打开它,然后在电脑的网络邻居里按手机名字搜索,出现手机logo之后就可以打开目录下载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使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只要电脑上不启动和手机有关的软件,USB传输是安全的,不必草 ...

多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的充电线的USB口连接电脑的USB口,按照提示手机端设置成用相机连接。从手机的内部存储DCIM文件夹打开 ...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电脑和手机同时登陆微信或者QQ这样就可以用微信里的文件传输助手或者QQ中的传输到我的电脑就可以解决,再不然用手机助手或者设置手机为U盘模式直接连电脑也可以!

网友:
微信网页版
照片存SD卡的话,直接数据线最方便,手机要打开USB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