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6N2P 相当于 国产6N2。。。

楼主(2018-09-05):
俄国6N2P 相当于 国产6N2。。?

网友:
6H2П等于6N2,跟6N4不同型号,没有可比性,非要比的话6N4要先进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国产的相比较。。。

全新单包装曙光12AX7B电子管代5751 6N4 ECC83 70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老毛子的【6N2P-EV(俄语:6Н2П-ЕВ)】不是6Н2П。。。

没见到过,看图片。你看看6N2的屏极与毛子管的屏极是不是就像兄弟俩。再看看6N4屏极是不是另一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老毛子的【6N2P-EV(俄语:6Н2П-ЕВ)】不是6Н2П。。。

这就是6N2,苏联用俄语标的叫6H2П,不懂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手册,后面的是后缀与型号没有关系

网友B:
国产也有一6N2高可靠性与高机械强度的管其名称为6N2—Q。应该对应毛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也有一6N2高可靠性与高机械强度的管其名称为6N2—Q。应该对应毛子管。

其实要是论电气性能,特级的还是好一些,主要是仪器用,这个苏联管子可能就是相当于Q,即高机械强度

另外告诉一下楼主,苏联管不分军民等级,统一打OTK标

网友:
看来楼主完全不懂苏联和中国电子管命名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到过,看图片。你看看6N2的屏极与毛子管的屏极是不是就像兄弟俩。再看看6N4屏极是不是另一家的。

谢谢版主的指教 !中国的管子和老毛子的有千丝万屡的关系。。。

不再说这话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到过,看图片。你看看6N2的屏极与毛子管的屏极是不是就像兄弟俩。再看看6N4屏极是不是另一家的。

谢谢版主的指教 !我去将这2种比较一下。。。

网友:
刚才还是苏联6N2的图,怎么一会就变成了曙光的12AX7B

网友C:
苏联电子管后缀E为长寿命管,B为高可靠牢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联电子管后缀E为长寿命管,B为高可靠牢固管。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从电特性参数上看:
【6Н2П-ЕВ】的Vibration noise (振动噪声 RA = 10 kOhm )是100mV,而6N2P 是150mV,请教:能否认为【6Н2П-ЕВ】相对 【6N2P】是低噪声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从电特性参数上看:
【6Н2П-ЕВ】的Vibration noise (振动噪声 RA = 10 kOhm ) ...

高可靠牢固管可以用于震动较大的场合(如机载移动设备),因此其噪声必然较普通管低。

网友:
这个我没有办法帮到你,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