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唱机如何接收录机上的PHONO?

楼主(2018-09-05):
收录机上的PHONO接蓝牙接收器非常好用,可接电唱机就没音,是否电唱机要加前级放大?以前的收录机上的PHONO本身设计不就是接唱机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line比phone好一些。

谢朋友加分鼓励,压电唱机接LINE口最好,接在MIC口与PHONO口信号太强,音质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电唱头和电磁唱头特性差距很大,接口都用同样标识........

海燕6701的PHONO口其实就是电子管收音机的拾音口。

网友A:
大部分带PHONO接口的收录机内部已有唱头放大器,可直接与动磁式唱机连接放音,但不能与早期的压电式唱机(如206)连接,206唱机可接到收录机的LINE输入口。

网友D:
我的理解,PHONO英文的原意是声音,在电声器上的专用名词一般是指电唱机,同理还有TAPE、FM、MW。。你的录音机上的接口直接连接电唱机是应该带前置放大,否则是没有声音的,除非是专用机器。例如VZ-1500是自带的放大器的多功能机器,可以在不同状况下进行自由转换。。
以上个人观点,不妥之处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PHONO英文的原意是声音,在电声器上的专用名词一般是指电唱机,同理还有TAPE、FM、MW。。你的录 ...

你好,我想问从唱盘里的唱针直接引出的三根线(立体声)可以直接连接PHONO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从唱盘里的唱针直接引出的三根线(立体声)可以直接连接PHONO吗?

你可以试试,可能因为阻抗匹配的问题会有失真或者干脆没有声音的问题,之前我没有接过立体声拾音源,只连接过比较早期机器音频输入接口进行磁带录音。。。

网友E:
怎么接都会有声音,只是音质好坏之分。绝对不会没有声音,除非你唱机的输出线是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接都会有声音,只是音质好坏之分。绝对不会没有声音,除非你唱机的输出线是断的。

把音量开最大,才有很小的声音,这个是90年代组合音响上的唱机,不知声音为何如此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音量开最大,才有很小的声音,这个是90年代组合音响上的唱机,不知声音为何如此小。

我想问题应该出在你的收录机上面,PHONO接口是专门用于电唱机的接口,别的音源是不能在上面正常播放的。如果蓝牙能在上面正常播放说明这个接口是假的PHONO接口,就是普通线路输入接口。你的收录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6楼说的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PHONO英文的原意是声音,在电声器上的专用名词一般是指电唱机,同理还有TAPE、FM、MW。。你的录 ...

你这个phones是耳机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phones是耳机输出

是的,直接接入耳机即可,是立体声双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题应该出在你的收录机上面,PHONO接口是专门用于电唱机的接口,别的音源是不能在上面正常播放的。 ...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收录机是海燕6701,我用蓝牙接收器转6.5插头插入,蓝牙效果很好。

网友:
我的夏普777,黑胶唱机接入PHONO,声音很好的。

网友:
带phono输入插口的收录机,内部有唱机前级放大电路,先看看你的唱机和收录机输入接口是双声道还是单声道,确定后再正确连接好音频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音量开最大,才有很小的声音,这个是90年代组合音响上的唱机,不知声音为何如此小。

如果保证线没断,声音小八成是收录机输入的灵敏度相对低,需要加前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保证线没断,声音小八成是收录机输入的灵敏度相对低,需要加前级放大。

蓝牙效果非常好,声音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效果非常好,声音非常大!

如果唱机输出的电压和蓝牙的差不多,线上串联个电容试试,如果唱机输出的电压远低于蓝牙,那还是灵敏度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效果非常好,声音非常大!

你的海燕6701的PHONO口是匹配高电压输出的陶瓷唱头的,如国产中华206唱机等,其特性等同于线路输入。蓝牙设备的线路输出与之匹配可正常放音。现在拟与他配合的唱机可能是动磁唱头,这种唱头需经专门的唱头放大器放大后才能从该口输入放音,否则音量极轻。绝大部分进口有PHONO口的收录机都内置专用唱机放大器,该口只能连接动磁唱头唱机,而不能使用压电陶瓷唱头的唱机。因此您只要找一台中华206唱机就可通过海燕6701正常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海燕6701的PHONO口是匹配高电压输出的陶瓷唱头的,如国产中华206唱机等,其特性等同于线路输入。蓝牙 ...

感谢指点,我用201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用201试试

打错了,应是206

网友C:
压电唱头和电磁唱头特性差距很大,接口都用同样标识........

网友:
唱头的输出(MM唱头)大约才3mV上下,所以必须先经由一次放大,把唱头的输出提升到高电平水准,才能回放出来。如果使用的是MC唱头,那么输出将更低,大约才MM唱头的1/30,所以MC唱头必须经过两级放大,将MC唱头输出电平提升到MM唱头水准才可以正常供给功放机。

网友H:
楼主,提问尽量明白一些,用的什么收录机?用的什么唱机?大家只能猜了。
1、首先猜一下你的唱机,是唱头动磁吗?普通机子动磁唱头最常见,动磁的又分带唱放的和不带唱放的。另外一类就是压电唱头。
2、继续说,带唱放的动磁唱机与压电的一样,输出接收录机的线路输入;如果是不带唱放的接入是没有声音的,声音太小,几乎听不到。
3、继续说收录机,如果是夏普的收录机,很多都是带唱机输入的(PHONO),但是这个PHONO和线路输入是同一对插口,通过一个拨动开关来切换,有些机型是分开的,PHONO接不带唱放的唱机(收录机内部带唱放)。
4、继续倒回来说唱机,立体声唱机的输出线如果带一条接地线,这个是不带唱放的,接入PHONO,并把开关拨到PHONO这边,并一定要接好地线,收录机上有专门地线端子,就在PHONO插口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提问尽量明白一些,用的什么收录机?用的什么唱机?大家只能猜了。
1、首先猜一下你的唱机,是唱头 ...

感谢您详细的回复,关于唱机的种类我还真不清楚,说不好是什么类型的。是90年代的组合音响上的唱机。收录机是海燕6701A。如图。您说的带放唱指有初级放大是吧?这台唱机就是从唱针引出的4根线(两根地线),请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带PHONO接口的收录机内部已有唱头放大器,可直接与动磁式唱机连接放音,但不能与早期的压电式唱机( ...

接line比phone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朋友加分鼓励,压电唱机接LINE口最好,接在MIC口与PHONO口信号太强,音质不能接受。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传统的唱机后加个射极跟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传统的唱机后加个射极跟随。。。。

加射极跟随后能使高阻压电唱头与输入口(线路)匹配,对低音有一定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I:
phono----------就是唱机接口,是指压电唱头的高阻抗口。预加重常数不记得了好像是75ms

不一定全是的。进口高端的机器多为低阻抗唱头设计。。。。针对每个机器只有试一试听下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