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了台马兰士PM50功放,更换滤波电容时,直接烧了110V的电源,连机上的电源保险也烧了

楼主(2018-09-05):
我改了台马兰士PM50功放,机子原来是一切正常能用的,更换滤波电容想加大点功率时,直接烧了110V的电源,连机上的电源保险也烧了
全机全改欧州古董电容,但滤波原来是ELNA 51V15000UF的,我换了思碧化工,63V22000UF,共换了一对,改好后插电,第一次不通,以为接触不良,拔电重插后,直接看见220V转110V的电源冒烟,机子已经不通电了,是瞬红500W的电源,不是说功放滤波电容,耐压越容量越高越好的吗?请问高人,为什么换了大的电容会烧机?那110V的机应该怎么计算耐压和容量,应该换多大合适?

楼主:
就是这台机和这电容。

楼主:
以前改过很多国产功放,也没见换大的电容,会烧变压器和机子,是不是110V的机不像220V的机,随便改多大都行的?

网友:
电容大一点应该不碍事吧,误差一般也要30%左右呢,过流也要先断保险丝啊。

楼主:
原来的51V15000UF一个,换63V22000UF,看容量也大多少呢,就是烧机,误差不得超过30%吗?

网友:
换的电容有没有可能质量不行?

楼主:
换的电容我用万能表量过,是正常的,没有坏的情况。

网友:
电容加大了开机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增加有可能全桥因过流烧毁击穿。

网友:
电容漏电是量不出来的。

楼主:
110V的功放怎么计算?增加大点功率,应该更换多大才合适?

楼主:
以前改了几台220V的国产机,原来50V4700UF的,一下直接换成63V15000UF的,没见有电流过高击穿的现像,低音和频响改善了不少,是不是110V的机,转换的110V变压器功率太小,不适合改大的电容?

楼主:
怎么计算一台功放最大能放多大容量的电容?

楼主:
我怀疑商家卖到无极电容给我,电容接脚黑色底面有一边标+号,不一定是有极电容,可能商家都不知道是无极电容,要不以前改过这么多机,也没见有烧机的原像。

网友:
可能是你的转接器线径小了点,承受不了你换大电容带来的大电流冲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商家卖到无极电容给我,电容接脚黑色底面有一边标+号,不一定是有极电容,可能商家都不知道是无极电 ...

容量大,电容漏电,都不至于有这么大动静。是不是没搞清楚把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A:
单纯加大电容,还不至于烧毁变压器,因为还有保险呢,线路错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就遇到一只电解电容极性标错了,加低电压测量漏电电流才知道标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加大电容,还不至于烧毁变压器,因为还有保险呢,线路错接的可能性很大

保险大了,只有短路电流能熔断。变压器线径细了,当然会坏。

网友:
你检查过了吗,到底是那里坏了,变压器,整流桥,保险丝,或是其它。你都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商家卖到无极电容给我,电容接脚黑色底面有一边标+号,不一定是有极电容,可能商家都不知道是无极电 ...

无极电容器更不应该出问题。

网友:
对,做为滤波用电容如果能用到同等容量的无极电容的话,只要耐压足够,那是非常好的,但体积会大很多,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照片的电容?30V/52000uF?不行啊!

网友:
大电容上机前用稳压电源充到电容额定电压老化一段时间。就不会像你这种事情发生了。

网友:
图上清清楚楚52000UF   30V,文中清清楚楚63V22000UF,到底是多少?问题应该出在30V上。

网友:
请问楼主,你换电容的目的是?如果没有问题,这种劳动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尤其是一些不错的机器,估计你换与不换听是不出区别的。一些简陋低劣的产品,如有增加电容需求,还是值得的。电容大瞬间的冲击不能忽略,尤其是对变压器和保险的冲击。85年的时候,供电条件还不好,家里有一音响,每次插电,灯都黑一下(像接电炉似的)。里面的电容是过2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