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进口雷克萨斯LX470的底盘升降系统维修

楼主(2018-09-06):
   很早就想着写点什么,刚好手头有台雷克萨斯LX470因为刹车点头在维修底盘。就写一点点这方面供大家看看吧,手头这款车型是丰田公司1998年上市的一款非常经典的旗舰车型,一直到现在都能见到其身影;125万人民币的售价也非普通民众所能消费的。此款车型最经典的莫过于配备四轮主动悬架高度控制系统(AHC)  无论是在喧嚣的城市还是在道路崎岖的山区小道都能给你畅快的驾乘体验。

   它的工作原理是用电子信号控制AHC泵使得四个AHC储液罐中的液体可以通过导管进入悬挂系统中的减震筒,从而实现车身高度的调节。AHC系统的控制开关在排挡座左上方,通过它可以使车身高度进行HI(高)、N(正常)、LO(低)这三级电动调节,而且在仪表盘中转速表的下方有一个液晶显示屏能实时显示车身目前的状态。HI(高)模式通过抬高车身来提升通过性,并且不受乘员数及载重量限制;LO(低)模式则降低了车身的重心,从而不仅提高了高速行车的稳定性而且使得乘客上下车更加方便。从N(正常)模式转到低模式LO时,前悬挂下降50mm,后悬挂下降40mm,需时约3-8秒(如果在这一模式下一车轮空转会自动换到 EXTRA-HIGH,前后都是70mm);从N(正常)模式转到HI(高)模式时,前悬挂上升40mm,后悬挂上升50mm,上升时动作较慢,需时约10-15秒,因此悬挂的高度调节总共可以达到90mm。
   手头这台车车主反应在其他修理厂更换减震器后行驶中车辆摇晃的很厉害,刹车点头现象明显。接车后路试果然如此,像骑在马背上难以驾驭。先接解码器进行故障码读取无故障码记录,判断问题出在机械部分,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对车辆减震系统进行排气,(此车型空气不容易排干净)无果,于是开始检查末端四个执行器压力值,发现其中两个达不到标准值,遂更换两个执行器花了两天时间将系统空气排干净后,故障得以解决。

网友A:
请问:我的13款奥德赛后保险杠卸了螺丝拆不下来,里边是否有暗扣固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13款奥德赛后保险杠卸了螺丝拆不下来,里边是否有暗扣固定?谢谢!

里面有暗扣,你先从叶子板那个地方往外掰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暗扣,你先从叶子板那个地方往外掰开

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