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二极管压降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一般的硅二极管压降大约0.7伏,那么在流通电流很小的情况下该二极管是表现出多少压降呢?
比如正向导通电流才0.1毫安时该二极管的压降会是多少?

网友:
小于导通电压华纳、是有电流的,此时为非线性。

网友:
应该按占额定电流的比例来说吧,0.1毫安对于大电流管来说接近于起始导通,压降在0.55v左右,但对于小电流管来说已经是正常工作电流了,在0.65v左右

网友:
好像很多人使用元器件之前都不看规格书?

网友:
不同二极管只能在一定电流下呈现最低压降,当电流超出二极管工作电流范畴其二极管压降也是增加,这也是二极管过流发热严重烧毁原因,

网友:
参考二极管的导通曲线

网友:
按照曲线图说肯定不一样。电流小压降就低,只是差别小点了。

网友:
楼主问的情况与电流大小关系很大,最简单的就是拿个MF368等有IV 刻度的表 ,用电阻5档分别测一下,R10K和R1K档压降最小(电流不到50uA)

用过指针表的都会在交流电路板或集成块打值数据时,必须说明表的型号和电阻档位(要不数据无对比价值)。

网友:
同型号二极管都会有差别,只是细微点,具体,都是要看规格书...

网友:
硅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5V--0.7V.既然已经有正向导通电流,那么二极管上的电压就在0.5---0.7伏之间。导通后的电流越低电压越接近0.5伏。

网友:
题目最好再充实一点,比如有个型号,或者有个参数范围,大家的回答可能更有意义,毕竟二极管的种类和型号都不单一
我用ZP12000A平板整流管较多,200v测反向电流在10-30毫安之间,超过50毫安则是不良,厂家给定的反向漏流指标也是50毫安
正向特性倒是没有测过,但500万用表电阻档不管哪个档测量都几乎直通,0.1毫安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几个毫伏

网友:
楼主,你要习惯看产品规格书,里面非常详细的.
http://www.alldatasheet.com/
这个网站里有很多资料

网友:
最好还是有具体型号才好说明。如果泛指,9楼的实验不错。

网友:
温故而知新,楼主这是在让大家复习一下基础知识。

楼主:
由于手机上网,没有回复提醒,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