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个车价,有知道的提供一下 谢谢!

楼主(2018-09-06):
奔驰C200,2015年7月的,上班簇代步,目前里程只有17600Km,正常保养,无磕碰出险。

网友A:
二手车是按年限折旧出基本车价,然后看车况、有没有大的碰撞等情况上下调整价格,前面的折旧价网上有二手车计算器,自己填一下数据,结果就出来了,后面评估车况、看有没有大碰撞等就需要专业人士才看得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车是按年限折旧出基本车价,然后看车况、有没有大的碰撞等情况上下调整价格,前面的折旧价网上有二手车 ...

谢谢!不知道个人转手都通过哪些途径,想少损失点,不通过中间商。

网友B:
二手车市场水之深根本无法想象。特举一例:
单位有一青工,交际广,明事理,过自信,自负之极。驾照到手,思一二手车以熟悉。随八方求人,购一二手捷达,数内行行业人士观之,皆曰:可。
二三年后,偶然保养,店内一操作工惊,随细询问,方得知,此车乃一重大事故车也,其时面目全非,地盘也经过矫正,如此等等。
得知,立即出手。三万入,一万五出,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车市场水之深根本无法想象。特举一例:
单位有一青工,交际广,明事理,过自信,自负之极。驾照到手, ...

好文采。@yuanmu

网友:
c200就算了吧,国产的,就挂了个标而已,但是那些问题却一个不少的都带来了,除非你特熟悉那车的车况或者特别懂车,否则还是不要碰那些容易有胎里病的车。奔驰烧机油的毛病一点都没改,倒是奥迪宝马烧机油的毛病也没改。
皮实耐用现今还属日本车,就上面那个车况的c200,应该够买个二手的在保的雷克萨斯xt200h的油电混动的,不过日本车肉是真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