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APR48-3G,故障求助:开机输出电压正常后几秒故障灯亮断电,然后又自动开机断电

楼主(2018-09-06):
伊顿APR48-3G,故障求助:电源开机后电压正常53v,几秒后,故障红灯亮,电源断电。然后又自动重启开机输出电压到53v后又断电,不断反复。请问是哪里的故障呀?
量高压有425v,正常的,开机、断电都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量继电器的控制电压11v多,好像也正常。

网友:
带载试过没有?

楼主:
启动的几秒钟,能带载的,有电流输出。

网友(2021-11-28):
我买的也出现这种情况。刚收货就出现这种情况,还以为没带负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