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3种整流电路简析及1块美国老表AC档“失准”的修复

楼主(2018-09-06):
    先说这块美国bell system老表,实为Triplett 代工的,按表盘显示可称为triplett 630-D。我购进后,发现 AC档各档都不准确,均表现为“灵敏度下降”。通过ebay网站一卖家的照片,找到该表的电路图。表中整流功能由X组件担当,组件内含桥堆1个,电阻2只。其中1只电阻与表头并联,实测为604欧,另一只串在AC进线上,此电阻已被上手换为6.49k,原值暂未知(后上网查得厂家原装为7k)。

楼主:
    此整流电路为桥式整流电路。我采用了标准的校准法,对该表进行重新校准:第一步,是通过调整并联电阻阻值,来校准AC高压档的满幅指示,我实际做的是60V档。第二步,通过调整串联电阻阻值,来校准AC最低压档(本表为3v)的满幅指示。
         经校准后,60v以上档已无问题,但12v和3v档的半幅指示测量误差明显偏大,“灵敏度下降”现象仍较大。怀疑是桥堆被上手换过,误用了压降过大的器件,因为实测桥堆里的二极管压降与硅管相近。于是,用4只2ap9锗二极管代替桥堆。经重新校准后,半幅指示测量误差明显减少,但仍偏大,3v档输入1.65v才有1.5v指示。
        一时之间陷入困境。后想到,这个桥式整流电路有2只二极管串在测量回路上,压降偏大。。。。会不会是因为原表需要配仅1只二极管串联的AC整流电路而造成上述问题。
        上网再找那个卖家的表盘实物照,证实了我的想法。对照表盘刻度中值,明显与我手头的表有差异(由此还可推断,此表是上手维修者将表盘与整流电路作了错误搭配)。

楼主:
        原因已找到,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针对现有的表盘刻度线,为其配上合适的AC整流电路。我特意选用了美国Simpson爱用、等效电路仅串有1只二极管的半桥全波整流电路,因为它的综合性能最佳,优于国内表常用的半波整流电路。

        经过一番计算和实装调整,最后得到了照片中的定案电路。电路使用2只锗二极管,与AC刻度线吻合程度很高,令本表AC档完全达到了原设计要求。经此修复后,3v档输入1.51v,即令指针指向1.5v位置,效果令人满意。

        后3张照片分别是修复前、修理试验中和修复后拍下的内部照。

楼主:
指针表3种整流电路简析

1.桥式整流电路

电路直观易懂。属全波整流,对波形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均有响应。3种电路中,这种电路可让表头的灵敏度可得到最大的发挥。

但测量回路中,串有2只二极管。3种电路中,二极管的压降最大,因而线性度和精度最差。

楼主:
1.半桥全波整流电路

电路不易弄懂,经分析得到等效电路后,才能揭开其真面目(见附图),方便进行设计/计算。属全波整流,对波形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均有响应。3种电路中,此电路表头灵敏度发挥性最差,但与半波整流电路相差不大。

但测量回路中,仅串有1只二极管。由于二极管的压降小,因而线性度和精度上佳。

楼主:
3.半波整流电路

测量回路中,也仅串有1只二极管,线性度和精度良好。成本最低(d2还允许用压降大的硅管),但仅对波形的正半周有响应。低压档时,作为被测电路的负载,还呈现出正负半周负载不同的缺点。

楼主:
附1.      三种电路的对照表。

关于整流电路的计算,这里多说两句。由于指针表(也包括大多数非真有效值测量的数字表)是平均值响应的仪表,计算时,不能直接套用输入正弦波的标称值(正弦波的标称值=有效值)电压,需要乘上一个系数,方能作计算之用。

这个系数来自于正弦波的平均值计算公式。对桥式和半桥全波整流电路,此系数=2/Pi=0.9003=0.9。对于半波整流电路,则为0.45。

附2.      本人实测的指针表整流用二极管在小电流下的一些压降数据。

(本帖完)

楼主:
由于本坛的logo遮挡了半桥全波整流等效电路的关键处,故多上一张照片。

网友:
好文,以前没想过整流回路的问题。如果有互感器抬升电压,就可以用全桥,一定程度的克服线性问题同时尽量保证灵敏度。

楼主:
由于线性差主要出现在低压档档,用互感器抬升电压,必然造成输入阻抗(灵敏度)的下降。如果想实现在不影响输入阻抗(灵敏度)的情况下抬升电压,那只有增设有源线性放大电路,这样,就会变成有源的指针表,电路复杂程度也大增。

网友A(2020-04-10):
引用 楼主:
1.半桥全波整流电路

电路不易弄懂,经分析得到等效电路后,才能揭开其真面目(见附图),方便进行设计/ ...

可以把两只电阻改成电容,这样电流完全流过表头没有分流,提高灵敏度,但是阻尼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两只电阻改成电容,这样电流完全流过表头没有分流,提高灵敏度,但是阻尼会有影响。

你这主意挺有创新性的。

但是,这种做法不可行。你画出他的正半周等效电路图和负半周等效电路图,就会知道,这两只电阻换成电容后,不仅对电容的误差要求很高(电解电容根本就不能用在这里),而且不同频率下,因为电容的容抗也不同,令表头获得的分流关系也不一样,这样,就无法保证获得所需的测量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主意挺有创新性的。

但是,这种做法不可行。你画出他的正半周等效电路图和负半周等效电路图,就会 ...

没事,容量要求不高,无所谓。已实用《用互感器的esr表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6145-1-1.html

楼主:
你这个是固定频率的,另外,是单个做的,自己可以调整好,达到精度要求。

我说的不可行,是从一般角度讲的。你这里算特例

网友(2022-01-30):
引用 楼主:
你这主意挺有创新性的。

但是,这种做法不可行。你画出他的正半周等效电路图和负半周等效电路图,就会 ...

您这个老表我有瞬间的接触,原厂是用非常特别的整流器,因己损坏,又看不清型号,那段时期生产的表一般

都是自已公司做的氧化亚铜整流器,一般标准正向88mV/mA.反向用万用表Rx1K档优于200-300K就己是合格品了

网友:
MF18以及MF5、MF14也是类似这种电路

网友(2022-07-08):
好文,好文!

网友:
非常好的检修思路,可以触类旁通。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用氧化铜整流器,是否要好点?

网友(2022-08-24):
                                                                                                    好文
奇文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