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指针偏差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我的索尼CFM-31S收录机在使用FM收听电台时,指针偏差大(向高频率偏),但中短波指示准确。不知啥原因,请教大家。一会儿我上电路图。

网友:
找到对应的铜线绕的线圈,把第一圈略微向外拨一点,就是减小一点电感量,即可纠正.

网友:
最好用一个低端的已知频率电台和一个高端的台来确定一下偏离的具体情况。比如北京有87.6,将刻度对到 88 偏下一点儿,调楼上朋友说的那个本振线圈,收到台,再在高端收一个107.6 (就是找一个你当地的高端台),调四连上的本振半可变使它出现在应该的位置。

网友:
先找偏差的原因,方可动手,否则,……

网友:
多年的机器了,该统调一下了。

楼主:
按上述办法对线圈进行微调,刻度频率已调找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