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燕D322开机收听10秒突然无声,冷机后依然重复

楼主(2018-09-06):
故障现象:开机预热后,收听10秒左右突然无声,在10秒内电位器可调声音大小,无法关机。无声后管子都亮,度盘指示灯也亮,喇叭放到耳朵上有轻微嗡嗡声,声音很小,电位器也调不大声音,6E2可以显示信号强弱,有闭合。关机后冷却,开机后依然只能听10秒左右。请各位帮忙看看,是管子的问题,还是电位器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有闲置电子管先把6N2和6P1换了试试。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用碰触法逐级检查呀

网友:
重点检查低频部分的情况,主要是耦合电容和阴极电阻的情况,还有看看音量电位器,这种一般不是什么大故障,容易修复。

网友:
应该是耦合电容有问题,我做机试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闲置电子管先把6N2和6P1换了试试。

拆了另一套机器的全套管子换上,故障消除,逐一替换排查,最终查明是6N2的问题,更换了一个6N2,其余管子换回原来的,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另一套机器的全套管子换上,故障消除,逐一替换排查,最终查明是6N2的问题,更换了一个6N2,其余管子 ...

是不是6N2半边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