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收录机不能录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9-06):
我的一台收录机,播放正常,但不能录音,我拆开看了看,发现录音按键控制一个录音连杆,当录音键按下时,录音连杆向上顶,顶起一个波段开关,然后开始录音
图中就是录音连杆和波段开关,平时二者有一个间隙,录音时,连杆向上顶波段开关,改变电路状态,开始录音
既然不能录音,怀疑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于是试着手动按压波段开关,偶尔可以录音了,但是声音很小
而且有一个现象,我采用内录模式,录音键和播放键按下时,收音机的声音就立即变小,甚至几乎听不见,这是录制下来的声音也是很小,试着动动波段开关,收音机的声音忽然变大,但却录不到磁带里去,极个别时候录制的声音也很大,但持续很短
反复试验,只有当收音机的声音变小时才能稳定的录音,录出来的声音也小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怎样修复录音功能?二是图中的三个像电容一样的东东是神马?
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
供电不足?

网友A:
录放开关年久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可以更换或者拆开清洗,再有机内话筒录音时喇叭是没有声音的,收音机录音时喇叭声音电位器不能控制,有的收录机有开关可以控制音量大小。那三个零件应该是两个功放管和中间一个热敏电阻。

楼主:
偏磁电压在哪里?需要看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放开关年久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可以更换或者拆开清洗,再有机内话筒录音时喇叭是没有声音的,收音机录音时 ...

您说的录放开关是那个波段开关吗?太难拆了,那么多焊点

网友B:
录音开关滴几滴变压器油反复按无数次,不行再检查一下偏磁电路

网友:
怎样测偏磁电压,按下录放键, 指针万用表打在交流档.红笔串一10uf电容,测录放磁头两端 偏磁振荡电路若正常,就能测到交流电压, 测不到反查偏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音开关滴几滴变压器油反复按无数次,不行再检查一下偏磁电路

录放按键链接的是一套机械机构,是润滑这套机构吗?

网友C:
录音时扬声器无声是正常的,否则会回声反馈,啸叫。看你的故障现象,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录音声小,可能是磁头老化,缝隙变大所致,也可能是磁头有赃物,可用酒精棉擦洗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音时扬声器无声是正常的,否则会回声反馈,啸叫。看你的故障现象,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录音声小,可能是 ...

如果是磁头缝隙变大,该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磁头缝隙变大,该怎么调?

磁头缝隙变大,是磨损所致,无法调,只能换新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头缝隙变大,是磨损所致,无法调,只能换新磁头。

录音机上还有个表头,旁边标注着rec/bat,应该是指示录音和电池的,这个表头不动,是不是也是录音声音小导致的?根源在于录音磁头老化?
偶尔录音的声音也很大,能持续两秒钟就又变小了,录音磁头是不是还没老化彻底?
目前放音磁头是正常的,
我正在用酒精擦录音磁头,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
怀疑是录放开关氧化了,接触不良。有一种清洗喷剂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音机上还有个表头,旁边标注着rec/bat,应该是指示录音和电池的,这个表头不动,是不是也是录音声音小 ...

录音指示表不动,不是磁头老化所致,应该是话筒和音频放大电路所致,造成磁头驱动电压很低。正常时,对着话筒喊话,录音指示表应有明显的摆动。

网友:
录放开关和波段开关暂时不用拆下来。用万用表分别在放音位置和录音位置时,从任意一头开始,3个脚一组量一下,每3个脚一定有2个脚通,电阻越小越好,一般中间一脚是公共脚。导通规律是:如果放音时,1、2;4、5;7、8;10、11.......以此类推,录音时就是2、3;5、6;8、9;11、12......。

网友:
楼主所述现象应该是转换开关接触不好所致,此开关不宜拆卸也不好拆卸。清洁的方法可以用无水乙醇,搞维修的应该不会少了无水乙醇和棉签吧,用棉签蘸无水乙醇滴到开关里,直至泡透,之后反复按压开关几十次,应该有脏的乙醇流出,用干棉签吸干净。再灌乙醇,再反复按压开关,再吸。如此几个循环之后开关也就洗干净了。之后可以注入硅油,用注射器和棉签滴入都行。一般的油对塑料有腐蚀作用,时间稍长就会让塑料老化脆裂。而硅油其理化稳定性非常稳定,且不易挥发,可以长久在金属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氧气,防止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