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部收音机里调频和中短波的本振是同一个吗

楼主(2018-09-06):
调频的本振是单独的还是跟中短波共用的?
达人们帮我扫扫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本振465KHZ,调频本振10.7MHZ 短波不明。

本振是随电台频率而变的吗?还是固定不变的?
中短波中频是465khz,调频的中频是10.7MHz
以中短波为例,电台频率与本振差465,只要电台频率改变了,本振是不是也要随之改变?

网友A:
中波本振465KHZ,调频本振10.7MHZ 短波不明。

网友:
多数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调频本振和调幅本振共用一只三极管的。可能是有调频广播后,三极管的价格已经不贵了,共用一只三极管电路切换会复杂。

网友:
各自分用,因频率不同,材料要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本振465KHZ,调频本振10.7MHZ 短波不明。

短波跟中波应该一样,都是465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波本振465KHZ,调频本振10.7MHZ 短波不明。

把中频和本振搞混了吧?!
调幅(AM)的中频是465kHz(或455kHz),中波和短波广播都属于AM。
调频(FM)的中频是10.7MHz。
本振的频率一般是“接收频率+中频频率”。

网友:
拿传统的分立元件收音机来说,调频本振和调幅本振一般是不同的,调频使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调幅使用变压器耦合的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适合超高频振荡,但频率随可变电容调节的范围较窄。电感三点式振荡器适合较低频率的振荡,频率随可变电容调节的频围较宽。通过特别设计的振荡器和混频电路,调频调幅的本振也可以共用同一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频和本振搞混了吧?!
调幅(AM)的中频是465kHz(或455kHz),中波和短波广播都属于AM。
调频(FM) ...

中频是固定的
那么本振频率是变化的吗?电台频率变化时,为了得到固定的中频,本振是不是也要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频是固定的
那么本振频率是变化的吗?电台频率变化时,为了得到固定的中频,本振是不是也要变化?

电台频率变化时本振频率也随之变化,双连可变电容器就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
楼主的马甲暴露了,喝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台频率变化时本振频率也随之变化,双连可变电容器就起到这个作用

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台频率变化时本振频率也随之变化,双连可变电容器就起到这个作用

如果手头只有万用表,怎么判断AM本振是否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头只有万用表,怎么判断AM本振是否起振?

超外差收音机本机振荡器起振时,变频管的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压都略有增加,而发射结电压Ube却要减少或趋于零,根据这些特点,用万用表就可判断本机振荡器是否起振,先对应接好万用表观察读数,再将振荡器线圈的头尾短路,如果集电极电流或者发射极电压有所回跌,或者Ube电压有回升,就说明本机振荡正常,如果都没有变化就是停振了。其实判断本机振荡器是否起振还有很简单的方法,将螺丝刀的金属杆分别快速触碰双连调谐和振荡连的两组定片,当本机振荡正常时两边都发出相同大小的“咔啦咔啦”声响,如果振荡连的声音很小那就是本机振荡器不正常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外差收音机本机振荡器起振时,变频管的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压都略有增加,而发射结电压Ube却要减少或 ...

太专业了,假如本振停振,是不是三极管出故障的时候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专业了,假如本振停振,是不是三极管出故障的时候多?

因变频三极管问题停振只是一种可能,而本振线圈霉断、受潮Q值降低也很常见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介绍,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外差收音机本机振荡器起振时,变频管的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压都略有增加,而发射结电压Ube却要减少或 ...

又学了一招,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