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动圈表头内阻

楼主(2018-09-07):
前两天收到一块10表,断开表头和电路板接线,测量动圈阻值,首次测量为4k左右,更换万用表测量800Ω左右,有时是1k左右,最后从磁钢取出动圈再测量:58Ω左右............神马......情况?

网友:
如果有霉断也是阻值变大。

网友:
估计线圈之间漏电或短路!

网友:
10表满偏电流才10UA,一般万用表电阻档的激励电流都远超这个,表头可能在测量过程中已经烧了。

网友:
如果是在磁钢内测量,数字表测表头内阻要用高祖档,拆出磁钢测可以使用低阻档,阻值过小提示匝间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指导...............

网友(2019-01-03):
用数字表欧姆档测比较安全,不易烧坏动圈。

网友:
测试高灵敏度表头(满度电流不大于100微安)时,只能用一节电池的万用表*1k档测量。并串联1-5k电阻,防止烧坏表头或打弯表针。

网友:
第一次的测量兴许是正常的,10表表头内阻3K9上下至3K6左右都算正常,不知老兄是如何测量的,是否在测量过程中损坏了表头,不当的测试方法有时是致命的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