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提醒,关于乐视手机或其他手机用type-c线充的问题

楼主(2018-09-07):
善意提醒,关于乐视手机或其他手机用type-c线充的问题
好多用的是普通的type-c线,却不知道,原装的支持快充,还有数据稳定。现在好多乐视手机,都是充电红灯,开不了机,开不了机,电池没冲进电啊,当然板子坏的可能也有。却不知道可能你用的线是普通线,充不进电的,或者充很久才充进一点点电,要用原装或品牌的type-c线才行,换一条原装的一试便知,我是走过弯路的,不信的当我没说。
善意提醒!善意提醒!善意提醒!善意提醒!善意提醒!

网友A:
充电线里面难道有什么识别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线里面难道有什么识别芯片?

没拆开过,应该里面有快充芯片的。

网友:
应该是有芯片的,因为数据线在不连接手机时,插到快充的移动电源上,移动电源的显示屏就会亮起。但是用不用乐视原装的线感觉无所谓,淘宝上买的其他数据线一样可以快充。用普通充电器和原装数据线,可以慢充。

网友B:
我的是华为手机type-c快充,买了两根普通的type-c数据线,用华为原装的充电头不能识别,充电电流在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跳动,不能正常充电,用老款的华为充电头或者乐视的充电头,电流可以到1.6A,不能再大了。我这个手机支持4.5--5.0A充电。看来快充数据线还是得买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华为手机type-c快充,买了两根普通的type-c数据线,用华为原装的充电头不能识别,充电电流在几十毫安 ...

其实就充电线没什么秘密,原因在于普通充电线只有两根线,而原装充电线有四根线,快充就是靠那两条数据线识别快充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原装线铜线粗且材料好导电好!

网友:
低压大电流,考虑的是电压降,品牌线用的都是纯铜,而杂牌用铜包铝,铜包铁,或杂铜,本身线的电阻较大,接头接触不良都是影响电流的因素。

网友:
手机一直都是原装线或者其他品牌原装线,一直稳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