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换偏光膜和背光LCD改LED

楼主(2018-09-07):
喜欢跟风,凑热闹,进了一台显示屏故障泰克数字210示波器,  到手之后,除了四角能勉勉强强能看到一些笔画之外中间全部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按照坛里的高手的经验,只要更换显示屏的上下偏光膜即可以解决。撕下原先的膜还比较容易些,但是要刮干净玻璃上的黏黏糊糊的胶难度很大,   这次许多坛友都买了这个示波器,还全是显示屏故障,都是偏光膜老化,有运气好一些的,上膜好的,只是底膜老化了;听说好像也有底膜好的,上膜老化了,我这一台是上下膜全老化了。1069清胶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情,用力轻了刮不掉,用力大了怕把玻璃弄碎了,几乎花了一上午时间,终于整干净。然后把买来的偏光膜贴上,显示屏恢复了显示屏原先的功能了。5274
有本坛热心坛友临时建了一个qq群,专门讨论研究这次示波器的修复,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偏光膜老化,是LCD背光灯的热量?背光的某个频率使得偏光膜的胶老化?偏光膜(上的胶)的质量问题?偏光膜老化真正原因不是短时间能找出来的。先不管它了。
发现我这台机子已经开机次数超过1500多次了,如果是学校使用的,每次一节课一个小时的话,也就1500小时,时间不算长。但是看看背光的LCD灯管两头已经严重发黑了。估计寿命已经差不多了。有意向改成LED背光,LED热量小了,发光频谱变了,对以后的偏光膜使用时间是否有好处?
更换成LED的背光应该不成问题。现成的不好买,因为它的体积很小,只有直径3.1毫米左右,长度100毫米。抽屉里面找了一下正好有一些贴片纯白LED二极管。简单制作了一个线路板,  焊上10个白发光二极管,为了均压每个LED串联一个5欧左右电阻  ,并联之后再串一个470欧姆可调电阻(可以调节背光亮度),装上之后,发现原来的偏黄的背光,变成了偏蓝的背光了。总是感到有点怪怪的。
    以前也注意过电脑显示器,LCD 背光和LED背光的区别,前者有点偏黄,后者很白,而且很亮丽。
示波器的背光我认为还是偏黄的舒服一些。把背光改成偏黄的也不难,因为有一种暖色的LED二极管,找了一下,还真的找出一些来,准备想改回来了的时候,灵机一动,何不两种LED发光二极管都装在一起,用一个电位器来调节,拧到一边是纯白色(其实是有点偏蓝)拧到另一边则是暖色背光      使用时候可以调成暖色或者纯白色背光。两个背光的亮度也都可以调节。暖光的效果图基本上与原来的LCD 背光差不多,  下面这张就是纯白发光二极管,有点偏蓝  为了调节背光的色度和亮度无奈在机子的电源插座边上钻了一个固定电位器的小孔。  ,背光二极管大概使用电压在2.5伏--3伏左右,选用了原先LCD供电电源负4.7伏处,方法很简单,把原先供电电源以及输出至插座处断开,在负4.7伏处接一个20欧姆电阻到原背光电源插座处。如图
再次感谢在此感谢@窒息的鱼 @海王星 @得得得 @向往大海等等坛友,电源原理图来自网上。可能与实际有细小差别。

网友(2018-12-18):
偏光膜坏和灯无关,是因为膜的材料问题。时间长了有机材料老化。

网友(2018-09-07):
很好的维修贴,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这个哪里买的?好玩啊。

网友:
这个耐心活。
另外,楼主的偏光膜哪里买的,能pm一下链接吗

网友:
楼主手活好啊。

网友:
同问楼主的偏光膜那买的,我也买了一台要换。

网友A:
用led代替原来气体发光管背光,若要保障可靠性和长寿命,就要考虑led的耐高温性及散热条件。选用专用灯珠芯片及基材散热,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ed代替原来气体发光管背光,若要保障可靠性和长寿命,就要考虑led的耐高温性及散热条件。选用专用灯珠芯 ...

我改装之前  测试了一下,十个LED灯(并联的),调到最亮时候总电流是60毫安,也就是每个灯只有6毫安,长时间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之后,手摸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温升。    而一般使用时候,不需要调到最亮,大概调到30-40毫安就够了,所以热量不会有大的问题。如果要考虑散热的话,需要考虑使用带铝材的线路板来制作,位置实在太小了,难度增大很多。照理说,用LED 应该比LCD省电。我不清楚原先的LCD灯管有没有温度?对坛友的建议表示感谢。

以前看到过老式的显示器LCD灯管改LED文章,都是直接把LED灯管装到了LCD灯管的位置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装之前  测试了一下,十个LED灯(并联的),调到最亮时候总电流是60毫安,也就是每个灯只有6毫安, ...

只要总功率不大(计算总功率约=3x0.06=0.18W),温升不会太高,应该问题不大。
估计原先的灯管温度不低,否则LCD屏的偏光膜怎么会烤成那个样子(就像烤紫菜片一样)。

网友:
动手能力强,技术了得。

网友:
示波器那里拿的?给个连接好吗?

网友: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去看看

网友B:
群里几个都修复了,应该可以解散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里几个都修复了,应该可以解散鸟

群主好,好像群里面只有六七个机子。不是很多,这次矿坛坛友一共买了三十几台。不知道其他的是否搞定。如果不解散的话,以后交流交流使用情况也挺好。

网友:
楼主买的那家偏光膜,我买通用膜贴出来是蓝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主好,好像群里面只有六七个机子。不是很多,这次矿坛坛友一共买了三十几台。不知道其他的是否搞定。如 ...

那好吧,反正也不占资源
相互交流很有必要,让大家少走了很多弯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了怎么清零开机和故障次数,低价买到扩展卡

楼主:
你改背光没有,如果改了纯白LED的话就是偏蓝色了,如果没改的话就是偏光膜的原因,通用膜上下膜是一样的,专用膜上下膜不一样,我的膜是长沙那边买的,等会给你一个链接,你的屏颜色能发一张图片吗?看看到底是怎样的颜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改背光没有,如果改了纯白LED的话就是偏蓝色了,如果没改的话就是偏光膜的原因,通用膜上下膜是一样的, ...

我改的正白光,笔记本用的光条,色温不错,是膜的问题,字是蓝的。
我的方法是嫁接了独立的电源,原来的背光电源,电压不够用,12v接上后压降太大。笔记本灯带的好处是驱动板可简单实现完美调光。电源板边上的电位器可在机器底部散热囗用螺丝刀调整。

楼主:
是膜的问题,还是背光灯的问题,还确不准。我用的正白的LED字是蓝色的(比你的还要蓝很多)连屏幕底色也是蓝色的了,我第一次改的时候,就是蓝色的,总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舒服,就改成了双色可调的(喜欢折腾)。调到暖光的字就是黑色的了。

你说的12伏好像不是原来LCD供电的电压,原机LCD供电电压是负4.7伏。另外,买来的背光灯条的宽度好像是4毫米的,能装到里面去吗?我自己制作的灯条不到4毫米,位置很小,很难装到里面了。

已经PM给你买膜的地址了。如果认为是膜的原因的话,买一套回来(加邮费30元)可以试一下。扩展板还没有去买。我等一会找一下地址。好像是现在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好吧,反正也不占资源
相互交流很有必要,让大家少走了很多弯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了怎么清零开 ...

你的扩展卡能用了吗?好像这个买扩展卡的咸鱼涨价了。地址找到了,以前看到的是50元,现在要80了   https://g.alicdn.com/idleFish-F2 ... etag=s_pctim_aiomsg

我认为背光的颜色,调到了显示字和图的颜色是黑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没联上,闲鱼是看不到了。买不买都无所谓,无法实时录制的,只能截个屏

楼上这个是偏光膜的事,光换LED没这么蓝,可以装回原灯管看看就知道了。个人觉得为了防偏光膜老化没必要改LED,应该还是原来的膜胶水有问题,见了那么多工业屏,二十多年也没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联上,闲鱼是看不到了。买不买都无所谓,无法实时录制的,只能截个屏

楼上这个是偏光膜的事,光换 ...

按照使用手册来看,扩展板有两种规格,一种功能多一些一种功能少一些。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种?

网友B:
TDS2CM
确认和卖示波器的是同一个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781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S2CM
确认和卖示波器的是同一个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78140-1-1.html

为什么不一起出,一起出还可以省一些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正白光,笔记本用的光条,色温不错,是膜的问题,字是蓝的。
我的方法是嫁接了独立的电源,原来的 ...

电源板子也有点不一样,我的电源板子里面没有竖起来的一块小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子也有点不一样,我的电源板子里面没有竖起来的一块小板子。

那是自己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子也有点不一样,我的电源板子里面没有竖起来的一块小板子。

一样的,电源板是我嫁接的独立电源,原来的无件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联上,闲鱼是看不到了。买不买都无所谓,无法实时录制的,只能截个屏

楼上这个是偏光膜的事,光换 ...

换的原因是灯管老化了,很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膜的问题,还是背光灯的问题,还确不准。我用的正白的LED字是蓝色的(比你的还要蓝很多)连屏幕底色也是 ...

膜在那里买的能告知网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膜在那里买的能告知网址吗

已经短消息告知。

网友E:
能提供TDS220示波器的原理圖給我嗎? 還有偏光片的賣家連結.

我手上的 TDS220 也是偏光片老化了

网友F:
请问楼主,能否提供偏光膜的购买的信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提供TDS220示波器的原理圖給我嗎? 還有偏光片的賣家連結.

我手上的 TDS220 也是偏光片老化了

我就这一张电源原理图   如果改成LED 背光的话,不选用原机的4.7负电源,也可以另外加一个供电电源,好多坛友都是这样改的。你仔细看一下前面坛友发的的帖子,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能否提供偏光膜的购买的信息,谢谢。

购买偏光膜的地址,主要是防止涉嫌广告,只能发到了你的短信里面。请查收。

网友(2018-12-10):
引用 网友B:
那好吧,反正也不占资源
相互交流很有必要,让大家少走了很多弯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了怎么清零开 ...

兄弟,能私聊下怎么样清零的?

网友:
diy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
不知偏光膜起什么作用,想不到这种东西也有卖的

网友G:
那个胶可以用有机溶剂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胶可以用有机溶剂擦吗?

我们使用的就是酒精,,其他还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胶可以用有机溶剂擦吗?

我用香焦水擦的

网友:
香蕉水是什么?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牛

网友H:
哪家的偏光膜请pm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家的偏光膜请pm下地址

已经PM告知

网友G:
示波器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偏光膜哪里卖,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偏光膜哪里卖,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啦!

pm了,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多少钱买的啊?

看一下这个帖子就知道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74947&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这个帖子就知道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4947&extra=

谢谢,很值啊

网友J(2019-08-13):
楼主,偏光膜哪里卖?单位示波器一样毛病,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偏光膜哪里卖?单位示波器一样毛病,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啦!

见PM…………
我们那批波波,我应该是坛里第一个在这家买的

网友K(2019-09-18):
正准备入手一个,60M1G的不知道值不值,300元

网友L(2020-03-08):
楼主你好!我购买的偏光膜贴上以后也是蓝的,请问楼主你的偏光膜哪里买的,能告知购买的网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购买的偏光膜贴上以后也是蓝的,请问楼主你的偏光膜哪里买的,能告知购买的网址吗?

已經pm短信裡面有網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准备入手一个,60M1G的不知道值不值,300元

泰克示波器比国产很多1-2000元的还好用,

网友(2020-04-11):
引用 楼主:
已經pm短信裡面有網址。

楼主能给我PM一个网址吗?我也需要一个偏光膜,万分感谢

网友(2020-05-26):
楼主你好,能PM告知购买的网址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pm短信裡面有網址。

请PM下购买地址 谢谢!

网友M: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台要换偏光膜,请问楼主你的偏光膜哪里买的,能告知购买的网址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台要换偏光膜,请问楼主你的偏光膜哪里买的,能告知购买的网址吗?谢谢!

已經PM了,請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PM了,請查收

收到  谢谢!!!!!

网友(2020-09-02):
PM一下偏光膜的购买地址,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麻烦PM一下偏光膜的购买地址,非常感谢

网友N(2022-01-09):
楼主如果看见,有劳PM一下偏光膜的购买地址,非常感谢!另外咨询一个技术问题,另一面的偏光膜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如果看见,有劳PM一下偏光膜的购买地址,非常感谢!另外咨询一个技术问题,另一面的偏光膜是一样的吗?

这种液晶屏的偏光膜分为前膜和后膜。

网友O(2024-06-04):
偏光膜老化是偏光膜自身品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偏光膜老化是偏光膜自身品质差。

应该就是质量问题。是该示波器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质量问题。是该示波器的通病!

对,但很多电子产品的LCD都有这种设计缺陷,非常烦人。不靠谱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改装之前  测试了一下,十个LED灯(并联的),调到最亮时候总电流是60毫安,也就是每个灯只有6毫安, ...

以前改装LED灯,都是在边角开一个小孔,把原来的灯管抽出来,然后把LED插进去。02年换的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前改装LED灯,都是在边角开一个小孔,把原来的灯管抽出来,然后把LED插进去。02年换的最多

现在改装比七八年前方便多了,主要是led白光的灯珠既便宜又容易买到。体积还小(贴片)。

网友(2024-10-09):
泰克220示波器偏光膜坏了,换了一块上去,发现只有45度角才看见一些显示画面。问一下各位朋友是不是我用的膜角度不对。泰克示波器用的是0度膜,而我装上去的是45度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改装比七八年前方便多了,主要是led白光的灯珠既便宜又容易买到。体积还小(贴片)。

    可以确定使用的原有的偏光膜有问题,劳烦楼主给一个偏光膜的购买地址,谢谢

网友Q(2025-03-18):
我也掏了个TDS220屏幕老化膜还在路上,顺便买了背光一起给改了

网友:
请问下偏光膜的购买地址,非常感谢!

网友:
换膜失败了,干白屏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没贴膜前看膜角度时还是好的,贴好下膜再试机,就白屏了,我估计大概率静电惹的祸

网友:
很好的维修贴

网友:
给个偏光膜链接,谢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也掏了个TDS220屏幕老化膜还在路上,顺便买了背光一起给改了

你淘一台多少钱?

网友(2025-04-17):
引用 网友R:
你淘一台多少钱?

150缺两个小旋钮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