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讲个关于电脑开机密码的鬼故事

楼主(2018-09-07):
声明:我是小白,对电脑软件只懂一点皮毛,如果说得不专业希望高手能过来纠正!
今天下午我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设置了一个开机密码,然后我试着重启电脑测试一下这个功能,结果很令人崩溃,自己设置的密码输入进去竟然不对!有鬼啊!然后我按ctrl+alt+两下del试图回车进入桌面但是然并卵。没办法重启,开机时按F8进入安全模式,强制改密码但是似乎没有输入代码的东西。晕,我又把电池和电源都断了,把主板bois电池也断了,短接主板上接bois电池的插座进行放电,试图清除bois让密码消失,再次开机发现依旧然并卵!我不禁自责,我到底做了啥缺德事遭到这样的报应?如果这样就要做系统?快拉倒吧!这时我突然想到输入法可能不同,这样就有输入这个键却显示另外的字符的可能,我再次按ctrl+alt+两下del,并且在用户名一栏输入我的密码发现0输入进去是个*,而m输入进去才是0,于是我把m换成0输入进去,这次就成功进桌面了!
给各位提个醒,如果自己设置的密码在没有记错的情况下进不去桌面,试着怀疑一下键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户名一栏输入我的密码发现0输入进去是个*,而m输入进去才是0?你那个一串星号后面还有个0?这个是有点鬼 ...

咱们两个人的理解总是不同 ,那个窗口上面是用户名,下面是密码,由于密码看不见字符只能在用户名上试了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灵异事件,是你不熟悉笔记本的键盘造成的。
笔记本键盘也是有数字小键盘的。一般我们在键盘中可以看到笔记本键盘靠近右边Entel键附近的按键上一般同时标有字母与数字,这些就是数字键与字母的整合,默认情况下显示的是字母,但通过按住 fn 键同时点击Num Lk键,即可将整合区域切换到数字小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灵异事件,是你不熟悉笔记本的键盘造成的。
笔记本键盘也是有数字小键盘的。一般我们在键盘中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灵异事件,是你不熟悉笔记本的键盘造成的。
笔记本键盘也是有数字小键盘的。一般我们在键盘中 ...

害得我绕了那么大圈子,原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网友:
说明你的电脑不错,安全性很高,如果能够轻易修改BIOS就开机,那密码就等于摆设。

网友:
我也碰到过键盘使用不当造成的错误

网友:
看看功能键指示灯,了解键盘状态

网友:
在系统设置的密码存在win系统里面的,密码是保存在C盘的某一个文件夹里面,COMS是主板的系统

网友:
小键盘 没有单独的数字键区

5楼解释很清楚了

网友:
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如果不装原机带的键盘驱动。键盘打的字就会乱了。

网友:
楼主你没说清楚是BIOS密码还是操作系统密码,如果是后者,拆电池、重置BIOS这些操作是没用的,因为系统密码是保存在硬盘,而不是保存在芯片里。

网友C:
楼主运气不错啊,好在是Windows的登录密码,如果是bios密码,死定了。笔记本的bios密码放电都消不了,需要换主板芯片

网友:
电脑主板诡异?

网友:
数字键盘切换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不错啊,好在是Windows的登录密码,如果是bios密码,死定了。笔记本的bios密码放电都消不了,需要 ...

bios加密没那么严重,我设置过密码扣掉电池凉上半天,又能进入系统了,应该是靠电池保存的,

网友:
bios设置的开机密码和系统密码完全不一会事啊,你系统密码不对,清bios没有用,只有个别型号笔记本可以清了电池把bios密码清掉,99%以上是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不错啊,好在是Windows的登录密码,如果是bios密码,死定了。笔记本的bios密码放电都消不了,需要 ...

还是有办法的,准备好材料,证明机器是你的。然后去联系客服,他们会提供一个超级密码,或者帮你输入超级密码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加密没那么严重,我设置过密码扣掉电池凉上半天,又能进入系统了,应该是靠电池保存的,

台式机的一般存在CMOS里,取下电池放电就行。笔记本的花样很多,有的写flash里了,必须刷机或者用超级密码解开,有的也像台式机那样,除了主电池外,还有一块隐秘的电池。

网友:
设置密码时,一定要确定键盘上档键和数字键状态,不然自己吓死自己

网友:
我的神舟笔记本电脑,有好几个键上有两个字母(数字),十分炒蛋,输入一点都不方便

网友:
有键盘锁的,这个错误很多人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