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老款雪铁龙凯旋修复远光灯开关故障,投入9.9元,节省1200元。

楼主(2018-09-08):
     07年老款雪铁龙凯旋已经开了11年了,总体来说这款车性能还是很满意的,动力好,高速稳定性好,驾乘舒适。但是法系车小毛病多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欧美车电器控制喜欢采用CanBUS理念,也就是整车用电器都要通过车身电脑做控制。能集成化的电器控制绝对不会使用零零散散的电器元件,很多电控单元都采用集成部件,各个开关都只是输入信号给车身电脑,由电脑发出执行信号给继电器控制中心,再行控制各个用电器。而日韩系车都喜欢采用分体单独的控制部件,各个用电器的电路都是单独的,只是传统的物理直连,一般不需要通过整体电脑控制。比如我这款车点火线圈是集成的,日系车是分体线圈。车身灯光雨刮控制开关是整体式的,开关只是接触式,非机械式。我认为这种设计的好处是结构紧凑、成本低,可以和关联电器随意实现复杂逻辑关联,但是缺点就是“一个坏全部得换”,没办法修复,维修性很低,维修成本高(当然,4S店喜欢这种集成式的,不用修直接换,经济效益好:))。
     好了,不说废话了,进入今天的主题:
     远光灯有两个模式:1、灯光不开启,持续拉回控制杆,远光开启,松开灯灭;2、近光开启,拉回一下控制杆,远光开启,再拉回远光关闭。
     远光灯问题为:近光开启时,拉远光灯控制杆,远光打开,但是一松手远光又关闭,不会像以前一样自己吸合。晚上开车时需要随时切换远近光,远光没办法吸合的情况下只能手动一致持续拉住远光灯杆,这个操作非常危险,因为还要抓住方向盘,只能左手拇指勾住方向盘,中指拉住远光灯杆,对安全驾驶是一个干扰。
     去4S店看过,师傅说这是凯旋的通病,要换灯光控制开关(灯光雨刮组合开关,全换),报价1200,某宝报价也要800.浪费!浪费!!浪费!!!
     作为一个理工男,绝对不会掏这个冤枉钱的,我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思考:远光能点亮,主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控制端,这个是定了的。做为控制端,电脑出问题的话,自己一般修不了,况且电脑出问题的话其他控制都会受影响,这里只是远光灯有问题。况且远光灯也能亮,说明电脑是能发出控制信号的,继电器也不会有问题(能听到卡塔声)。开关不是机械开关,只是接触式(手感可以感觉到),那无非就是开关里的触点氧化,或者开关总成里的接触片变形了?
      我决定了,拆!!!下面上图说明:

拆掉气囊。由于气囊是电触发,为了防止气囊爆炸,我把全车断电后再来操作。一般方向盘下面都有一个小孔,里 ...

拆掉气囊。由于气囊是电触发,为了防止气囊爆炸,我把全车断电后再来操作。一般方向盘下面都有一个小孔,里 ...

     上图就是用一字螺丝刀捅方向盘背后的一个钢丝,就能松开气囊背后的四个勾子,气囊就能取下来,特别要说明的是,气囊是电触发的,一定要全车断电才能取,避免发生意外。

去掉气囊两边的线,一个蓝色一个绿色

去掉气囊两边的线,一个蓝色一个绿色

      然后去掉气囊两边的线,一个蓝色一个绿色

去掉气囊的线了

去掉气囊的线了

接下来就是拆掉方向盘周边的开关总成,然后拆方向柱周围的塑料壳。
然后取出今天的主角,灯管雨刮控制开关总成
这个开关打开电路板后,发现灯管控制杆就是好多接触片在电路板上滑动,原理应该就是接触一下后,开关给一个信号发给车身电脑,然后电脑给继电器控制中心一个持续的控制电压,远光灯点亮。
模拟操作了下开关,发现远光触电似乎是接触不到电路板了
于是用棉签沾99度的工业酒精,擦洗了各个触点,然后用2000目的砂纸细微的打磨了电路板触条和金属触点,稍微弯折了下触片
然后按照原路装回开关,装车试验。经过试验,果然问题点就在这里。远光不吸合问题得以完美解决。
这次维修技术含量不高,但是确实是自己从分析到动手的一个完美过程,最终结果是令我满意的!期间只是花费了9.9元在某宝买了一套内梅花扳手,算是明显的开支吧。相比1200元的天价维修费,我认为是赚到了,呵呵。
(本人是铸造专业。非电工相关专业,只是用高中和大学学到的物理和电工常识做分析,描述不准望大家见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是定位的问题,但不能说车子不行。开过凯旋的车友不会觉得这是一款差车。

     做为开了凯旋11年的人,还是说点我的感受吧;
     凯旋这车有几个特点:
1:整车骨架非常结实,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汶川地震的“车坚强”吧,还有成都立交桥凯旋把一个轻卡撞下桥去。还有老凯旋都没有天窗,都说明凯旋设计的安全要素考虑的是非常多的;
2:用料很厚道。用料要从看不见的地方说。很多看不见的地方,拆开后都发现用料非常良心,很感叹雪铁龙的厚道,该厚的地方绝对不薄(车身结构支架都是目测3mm的钢板)、该轻的地方用铝件(引擎盖是铝的,翼子板是工程塑料),很多零件不是西门子就是博世、法雷奥。就连备胎来说,都是全尺寸铝合金的,和行驶轮胎完全一样,单就这一点现在做到的车不多;
3:操纵感受:方向盘尺寸大,手感重,避震偏软,比较舒适(虽然后边是扭力梁,但是调教还是非常到位,舒适程度很多多连杆的比不上,再次感叹雪铁龙的底盘调校功底),加速迅捷,2.0自然吸气发动机,动力呼之即来,起步迅速、中段、后段加速响应非常快,车速到120时,你要想超车,瞬间提速到150-180,绝对要你满意,我开过2.0T的SUV,后段提速说实话比不上凯旋。因为车身比较低(刮底盘是经常的事),即便悬挂偏软,操控性也还是非常不错,过弯转向都是很轻便;高速车非常稳,车身重,稳到你有宝马奔驰的幻觉,呵呵。
4:乘坐感受:原车音箱不用改装,低音下沉有力,很多做过的人都以为我改过音响。座椅厚实,像家里的沙发一样,前排座位靠背都有差不多20厘米厚(当然也比较占空间,日系车靠背都很薄)。后排空间大,腿部空间很宽裕。低速噪音控制不错,但是车速超过100噪音就非常大了,甚至比不过经济性轿车。
5:油耗市区大概9升,高速6.5-7.5升,尚能接受。发动机是可变气门的,在当时也算是比较新的技术了。
6:小毛病多,比如玻璃喷水一个故障,收音机买来不久就收不到台,排气管焊缝开缝(开起来有跑车的声音,焊住就没事了),遥控器有时会失灵,倒车雷达不知怎么就故障了,有时电脑会显示排放控制系统故障,不知怎么回事,年代久了,车窗边的有些橡胶条老化(日系车好像这个比较好),后轮轴承异响(换了),灯管开关故障(本帖已自己修复),机油冷却器漏油(铝制的,已更换)最大一个毛病就是离合器抖动,后来换了原车的法雷奥,换的德国的LUK,这个是凯旋的通病。
7:易损件更换非常不容易,绝对要吐槽法国人的设计,太繁琐太笨,你要修什么,绝对要你拆一大堆东西才能到达主题。比如换个空调滤,都要拆开隔音棉,取下隔音棉的塑料卡扣,然后才能取出来,这点日本车就做的非常好,所以修理工都喜欢修日本车不喜欢修欧美车。
     综合来说,去掉一些评价极端好和极端坏的评论,作为一款家庭用车,我觉得大多数用过的人对凯旋还保留有比较高的评价的,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至少我们全家对这部车都是非常喜爱的,当做一个家庭成员一样。如果不出意外,我想这部车我会一直开下去的。

网友A:
喷WD40效果应该会更好。另外,这个开关4S店宝10年,您这坏的时间有点不巧,如果早一两年就能免费换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WD40效果应该会更好。另外,这个开关4S店宝10年,您这坏的时间有点不巧,如果早一两年就能免费换一个了。

在网上听说了,有的车友直接去4S店换了,也没有掏钱。算了,自己修修得了,也算节约社会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WD40效果应该会更好。另外,这个开关4S店宝10年,您这坏的时间有点不巧,如果早一两年就能免费换一个了。

WD40,百度了下,确实是个好东西,不过没有用过,下次会考虑买一瓶,功能挺多的。

网友B:
修的不错,气囊是怎么搞下来的能在详细说说吗?

网友C:
这个不会是那个方向盘转芯不转的奇葩车吧? 开过一次简直就是搞死人,   开车手除了放在方向盘轮圈上,别的地方怎么放都觉得不得劲    想不通红毛鬼为啥有这种反人类的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是那个方向盘转芯不转的奇葩车吧? 开过一次简直就是搞死人,   开车手除了放在方向盘轮圈上,别的 ...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把手机粘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是那个方向盘转芯不转的奇葩车吧? 开过一次简直就是搞死人,   开车手除了放在方向盘轮圈上,别的 ...

这个确实就是你说的那个中间不转,只是方向盘圈转的车,呵呵!雪铁龙一向擅长于设计另类方向盘,百度一下奇葩方向盘,雪铁龙有几款上榜。凯旋的这个方向盘设计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吸引人眼球的,厂家广告语描述为太空船驾驶柄,确实有点像飞机操纵舵。我朋友开这个车愣是找不见喇叭在哪,其实就在中间不转的最下边的一个小条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把手机粘在中间?

手机放在中间是可以看地图导航,想法不错,呵呵。不过还是别放那里,有气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放在中间是可以看地图导航,想法不错,呵呵。不过还是别放那里,有气囊啊!

忘了这茬了。那大猩猩玻璃屏一下崩脑袋上可有得受了。

网友:
我刚开车那会,就是希望方向盘中间不要跟着转,这样我在转弯的时候也可以操作方向盘上的按钮了,
。因为方向盘转过一定角度后,比如说180度,按键都是左右颠倒并倒过来的,没法操作。

网友E:
中间组合开关这部分不跟着转,真的是天才的设计。
但好像大多数人都觉得跟着转才是正常的,可见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

网友F:
凯旋是雪铁龙的最差的一款车,还不说小毛病,大毛病都多,好多还是设计的事,在我们湖北,神龙的故乡,都是相当不受欢迎的车,武汉搞过一批当的士,没搞几年.全淘汰了,把司机快搞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凯旋是雪铁龙的最差的一款车,还不说小毛病,大毛病都多,好多还是设计的事,在我们湖北,神龙的故乡,都是相当不 ...

不明白你所说的最差的一款车的说法是哪里来的。小毛病是什么?大毛病又是什么?设计有什么问题?
这车子卖不好是定位和营销出了问题,跟品质无关。
凯旋停产后出了世嘉,2.0版本的世嘉跟凯旋的配件几乎通用,也没见什么大问题。

再说说武汉的出租车为什么搞了1500辆凯旋的事情,是因为当年雪铁龙出了C5,而凯旋的中级车定位就让位于C5了,所以就停产了,所以那1500辆凯旋是神龙和武汉市ZF签的一个消化库存的协议而已。
再说说你说的“淘汰”的事情,2010年上路的那1500辆凯旋出租车,到2016年就到了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期了,所以2016年后你在路上肯定是看不到凯旋出租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凯旋是雪铁龙的最差的一款车,还不说小毛病,大毛病都多,好多还是设计的事,在我们湖北,神龙的故乡,都是相当不 ...

你说的不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作为出租车,它的乘坐价格比爱丽舍和当时的富康贵吧,有些人坐的士为了省钱,同时来了凯旋和富康,不选贵的凯旋而选便宜的富康爱丽舍,这就是“不受欢迎”。。。。
而作为司机,肯定不会想空跑,所以也很无奈,另外,出租车半个月一保养,凯旋2.0的发动机跟富康爱丽舍1.6的发动机比,费用会高一些,所以司机也觉得贵一些。
但这些都没法证明凯旋不是一款好车。
只能说雪铁龙在中国营销稀烂,定位稀烂,不愿意去迎合国人而已,其实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它还是非常用心与良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所说的最差的一款车的说法是哪里来的。小毛病是什么?大毛病又是什么?设计有什么问题?
这车 ...

凯旋是神龙的中方人员参考C4搞的车,搞的七象八不象,十分失败,后来直接上了C4世加,这个凯旋就草草收场,这个不必争论,我从98年就开富康,对神龙的事门清,同期还有一个塞纳,也是惨啊,但塞纳车没问题,是神龙人有问题。

网友:
这个就好象爱丽舍,法国是没有的,也是神龙以富康为本,先搞个988.又搞出来爱丽舍,但爱丽舍搞的比较成功而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凯旋是神龙的中方人员参考C4搞的车,搞的七象八不象,十分失败,后来直接上了C4世加,这个凯旋就草草收场 ...

说白了是定位的问题,但不能说车子不行。开过凯旋的车友不会觉得这是一款差车。

网友:
C4世加小毛病也多,但在整体上要好过凯旋太多,起码它是一个成熟的设计,凯旋就不同,它许多设计都不成熟,所以世加一上市,它就草草收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是定位的问题,但不能说车子不行。开过凯旋的车友不会觉得这是一款差车。

你说塞纳,必加索是定位问题而惨败,那是对的,而凯旋不是,它纯属设计不成熟,我不知你开过塞纳没有,同样的2.0机头,变速箱,但开的质感,强凯旋太多,

网友:
当年神龙下有爱丽舍,上有老c5.独差个中间,那是C4还没引进,神龙人急啊,就以C4为本,放大尺寸,以猫画虎,搞出了凯旋,可没有学到精辟,后来只有引进了c4,才解决了中间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塞纳,必加索是定位问题而惨败,那是对的,而凯旋不是,它纯属设计不成熟,我不知你开过塞纳没有,同 ...

你说的赛纳,和凯旋是两款不同的车了,本身定位又不同了,驾驶感受当然不同。光说车重,赛纳1.2吨,凯旋1.4吨,差200公斤,400斤呐。
再说一次,凯旋停产并非是遇到了不可解决的技术问题,还是定位问题,卖不出去只能停产。

网友:
我的是世嘉车买的时候看过方向盘介绍,这种方向盘里面安装的气囊蹦开后是网球拍形状的,比圆形的更能保护人体,而且根据碰撞的激烈程度分两段弹出,所以因为气囊形状的原因中间不能动,中间不动按喇叭按钮永远在那个位置,无论方向盘转到什么角度往哪个位置一按喇叭就响。
最新款取消了这种配置,中置仪表也取消了,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塞纳,必加索是定位问题而惨败,那是对的,而凯旋不是,它纯属设计不成熟,我不知你开过塞纳没有,同 ...

是定位的问题,当年雪铁龙进入中国的时候拿出两厢富康车,要知道中国人当年的传统思想车应该跟抬轿式的,有头有尾,不认两厢车,我09年买的两厢世嘉我班上的老师傅说你怎么买个两厢车?桑塔纳,伊兰特多好看。
神龙的中方设计人员说服法国人出了三厢富康988,后来富康卖得不好,再上新款塞纳,在WRC得过奖,号称神车,外观是两厢半,价格也挺贵,结果这车还是不好卖,凯旋是C4的拉皮车,中间还有出的几款车过程我不太了解,就不说了。
还有一个发动机的原因,雪铁龙的1.6发动机是高转高扭,低速无力,不适合国内路况,车跑不起来。大众的1.6,1.8的发动机是低转高扭,比较适合国内路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气囊是怎么搞下来的能在详细说说吗?

方向盘背面仔细看,都有一个小孔,用手电往里面照会发现里面有个小钢丝,用一字螺丝刀往里面使劲捅,会发现是个有弹性的东西,通到底,然后用手轻轻摇方向盘中间的气囊,一般都有四个爪子勾住气囊。拆开就会发现刚才捅的其实是一圈正方形的钢丝,四个角是勾住气囊的4个卡扣。捅的时候,钢丝的四个角就会收起来,气囊的四个脚就被松开了,很容易就拿下来了。不能使用蛮力,如果拿不动一定是钢丝还没有收到位,再使劲捅,也可以换着先取气囊的另外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组合开关这部分不跟着转,真的是天才的设计。
但好像大多数人都觉得跟着转才是正常的,可见习惯的力量 ...

是的,最开始看见感觉科技感非常强。用习惯了,确实觉得这个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按钮不会跟着方向盘转。

网友:
十一年的吉利还在开,都成半个维修工了,开关总成我也拆下来一个,还没顾上研究

网友(2018-12-20):
清洗一下,不要打磨,涂点防静电膏就行了。

网友(2019-02-27):
雪铁龙的车都是好车,底盘更是没得说,F1都是雪铁龙调教,同价位与其他车企比要良心很多,只是不会营销不懂满足国人口味罢了

网友:
这个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前面的集雨部位塌陷,这样自己去淘宝上花99元安装一个金属的支架。我家的车是凯旋,精英款的已经出手了。还有就是主驾驶的玻璃控制开关黏糊糊的。机油必须用40的,否则声音难听。其他还好,算是一部好车。
1.6L手动挡的省油,2.0自动的费油,市区综合油耗12个。

网友(2019-04-18):
呵呵,我的2.0世嘉刚刚买了一套凯旋二手真皮电动座椅换上去了,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