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问题

楼主(2018-09-08):
我两年前买的宏基笔记本电池不好用了,想自己动手换干电池,共6节18650电池,大家推荐我买什么牌子的电池好,耐用,持久

网友(2018-11-09):
我是带电换电池的

网友(2018-09-09):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电量检测保护板有程序,电池拆掉程序就锁死了,换了也不能用,我三星P467电池就是自己换的没有输 ...

可以用外接电源方式,对保护板电池接点保持电压,在保护板不断电的情况下焊上新电池的接线。
保护板一旦断电,立刻锁死。
然后进行几个完全充放的使用,来校准电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换吧?似乎不能换。

直接买新的算了,省的麻烦

网友C:
个人觉得三洋的不错,不过买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小心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三洋的不错,不过买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小心假货

谢谢解答,上个月可以用一个半小时的。这两天十五分钟就没有电了。

网友B:
不能换吧?似乎不能换。

网友D:
你换上去就不能用了。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电量检测保护板有程序,电池拆掉程序就锁死了,换了也不能用,我三星P467电池就是自己换的没有输出的

网友E:
笔记本电池已经写进了程序,所用电池被锁定了,只换电芯是不能用的,开机会显示没电池连接适配器后进系统还要按F1。要换电芯需要到专业柜台重新烧电池程序方可使用。

网友F:
我以前换过一个IBM的电池,要把控制板上的一个2C08的存贮器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发到X宝上的专门解锁的商家解锁后发过来,又写进去,再焊上去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电池已经写进了程序,所用电池被锁定了,只换电芯是不能用的,开机会显示没电池连接适配器后进系统还 ...

这样太麻烦,直接买新的算了,谢谢版主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上去就不能用了。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换过一个IBM的电池,要把控制板上的一个2C08的存贮器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发到X宝上的专门解锁的商家解 ...

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电量检测保护板有程序,电池拆掉程序就锁死了,换了也不能用,我三星P467电池就是自己换的没有输 ...

谢谢解答····

网友G:
某宝上找找原装电池吧!有些库存的打印在100左右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宝上找找原装电池吧!有些库存的打印在100左右就可以买到!

有道理,不要去花钱找折腾,找找现货

网友:
可以使用充电宝大法,把电源用插头引出,然后插入笔记本电脑

网友:
换个电芯还这么多学问呀

网友:
不断电情况下可以自己换 断电就必须解锁了  有的老电池芯网上有解锁程序 搜一搜吧 建议自己换 电池采用vc5级别的就可以

网友:
换也可以,听说切换进去时不能断电,就是旧电池先别断开,新电池接好后再断开旧电池。

网友:
买个新的不贵

网友(2018-10-11):
买新的实质!我有个老东芝本就是买新电池!

网友:
好的18650,30元一节,6节180元,我在宝上买的非原装70多一个,能用2个半小时,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很好不贵。

网友:
买个仿了也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电量检测保护板有程序,电池拆掉程序就锁死了,换了也不能用,我三星P467电池就是自己换的没有输 ...

确是有这个说法,原装电池换过系统后电池也充不进电了,网上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