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驱动电表计数器

楼主(2018-09-08):
换下来一个坏的电子电度表,拆下计数器玩,看上去很简单,用5V电源交换接电机引线就能使数字增加,用什么集成块可以简单的驱动它?

网友:
用555来驱动吧。

网友A:
能不能让数字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让数字减小?

不行,这个和指针石英钟一样,只能一个方向旋转。

楼主:
555能产生正负脉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这个和指针石英钟一样,只能一个方向旋转。

明白了。估计机械部分是个棘轮,加上一个有弹簧复位的电磁铁,无论什么极性的电流,都只能让电磁铁单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估计机械部分是个棘轮,加上一个有弹簧复位的电磁铁,无论什么极性的电流,都只能让电磁铁单向运 ...

没那么复杂,石英钟步进电机结构非常简单,如果加棘轮之类的要消耗巨大能量。中间的转子有磁性,静止时会吸在靠近的磁极位置,通电时会推过去。

网友:
这个设计真巧妙。石英钟的转子拆下来看过,但原理一直不明白。今天总算有个大概了解了。

网友A:
不过石英钟要用双极性脉冲驱动,而电表好像单极性就可以了,两者可能还是有差别的。期待更祥细的分析。

网友:
石英钟的原理原来是这样的,几十年前的疑问终于得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石英钟要用双极性脉冲驱动,而电表好像单极性就可以了,两者可能还是有差别的。期待更祥细的分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要正负极电源交换触碰电机线圈才会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要正负极电源交换触碰电机线圈才会旋转。

哈,看帖不仔细。

网友A:
既然如此,三五电路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三五电路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三五能输出双极性脉冲吗?

网友:
用电容隔直

楼主:
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要正负极电源交换触碰电机线圈才会旋转。

既然在单片机论坛问这个问题就不要用 555

而且,比起要一大堆外部元件的 555,单片机基本上可以说不需要任何外部元件,一个 SOT23-6 或 SO8 的单片机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说 180 度步进电机,任何角度的都一样,这个用单片机解决比用模拟电路或门电路自己搭简单一百万倍。

怎么做?把步进电机接到两个 IO 之间,然后配置两个 IO 为不同的输出状态,然后循环翻转这两个 IO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在单片机论坛问这个问题就不要用 555

而且,比起要一大堆外部元件的 555,单片机基本上可以说不需 ...

单片机盲无法做这个试验啊。

试试加了交流低压约8V~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C:
可以用单极性的脉冲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单极性的脉冲驱动

是吗?怎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