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解题指南一书中 二极管门电路电压测量我不懂,想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2018-09-09):
如题: 看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竞新主编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解题指南一书中  二极管门电路电压测量
二极管门电路如图示。 已知二极管D1,D2,导通压降为0.7v,试回答下列问题:

1.  A接10V,  B接0.3V时,   输出电压Vo 为多少伏?
2.  A, B 都接10V, 输出电压Vo 为多少伏?
3.  A接10V,  B悬空, 用万用表测 B端电压 ,Vb  为多少伏?
4.  A接0.3V, B悬空 ,测 Vb 时应为多少伏?
5.  A接5KΩ电阻, B悬空 ,测 Vb 时应为多少伏?

解:图示为二极管与门电路 ,对于这类电路的求解,最重要的是要判断  图中的二极管 的状态  是导通 还是 截止。状态一旦判断清楚,各种问题即迎刃而解。 具体分析如下
1.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输出 Vo被箝在 0.3+0.7=1.0 (V), 即 Vo= 1.0 V,  此时D1截止。
2.  A,B都接10V时, D1,D2都截止,输出 Vo=E, 即 Vo= 10 V,  此时D1,D2两端为零偏置,故不通。
3. A接10V,B悬空时, 二极管 D1,D2都不通 ,因此输出 Vo=10V。用表测B点电压时,尽管表的内阻较大,但由于和B端相接, 相当于B被接通, Vo经 D2管有电流流过,经 D2管减去一个二极管导通压降 0.7V (在微弱电流下,实际二极管导通压降< 0.7V),故测得 Vb= 9.3 V

4.   A接A 接0.3V,B悬空时, 二极管 D1通,故输出 Vo= 1.0 V。用表测B点电压时,尽管表的内阻较大,但由于和B端相接, 相当于B被接通, Vo经 D2管有电流流过,经 D2管减去一个二极管导通压降 0.7V (在微弱电流下,实际二极管导通压降< 0.7V),故测得 Vb= 0.3 V

5.   A接5KΩ电阻, B悬空 时, 二极管 D1应导通 , 此时 Vo 端电压应按下计算求得,即
             Vo= (E-0.7V) / (5+5)  × 5 + 0.7V    ,   Vo= 5.35V
  测  Vb 电压时,二极管 D2相当于接通, Vo 减去 0.7V  即为 B点电压, Vb= 4.65V

我看不懂书上写的内容,  为什么 所示的图, 是  与门电路 ?
  为什么第一问的解答中写有: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第一问的解答中写有: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 ”
这是模电课中第一章判断二极管导通/截止的内容。

“为什么 所示的图, 是  与门电路 ?”
这是数电课中关于基本逻辑运算(与、或、非)的内容。

网友:
咋看这电路不会产生逻辑门电路作用,除非A/B端输入负10伏电平电压。

网友B:
楼主是不懂与门的定义吗?

网友C:
这个电路中忽略二极管压降,输入端A与B同时为正时,则输出端V0为正,因此叫它为正与门电路。我们要是从输入端A或B为0伏时则输出端V0为0伏,我们又可以叫它为负或门电路。这些是最简单门电路不难理解。看看数字电路基础类的书,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D:
1、这个电路只要任何一个输入端为低电平(逻辑“0”),相应的二极管就导通,从而输出是低电平(逻辑“0”)。而只有两个输入端都为高电平(逻辑“1”),两个二极管都不导通是,输出才是高电平(逻辑“1”)。(注:输入端悬空视作输入高电平“1”,输入端接小阻值电阻导地视作输入低电平“0”)
所以从逻辑关系上看其功能是“与门”——0&0=0,0&1=0,1&0=0,1&1=1
2、D1是阻断的,而D2是导通的:二极管导通的条件是——加正向电压且达到其“门槛”电压。所以A的输入端的10V输入电压对输出无影响,而D2导通后输出电压则为:A的输入电压(0.3V)+二极管导通后的正向压降(0.7V)=1.0V

网友E:
学习数字门电路,主要理解他的真值表,好比说与门电路,输入A和B,输出Y,A×B=Y,真值表是
A=0,B=0,  Y=0.
A=0,B=1,Y=0.
A=1, B=0 ,   Y=0
A=1, B=1,    Y=1
在实际电路中,我们把0理解为低电压输出,1理解为高电压输出,把它做成理想值很难,如:0等于0伏电压,1等于电源电压。二极管与门电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与门电路,接两只二极管的目的是A输入低电压B输入高电压时,AB之间无电流。主楼看到的资料有较复杂的叙述,较复杂的各点电压测量,只会把人弄懵,抓不住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第一问的解答中写有: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 ”
这是模电课中第一章判断二极管导通/截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看了老师的回贴,我还有不懂的地方,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老师说,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

我从图中看, A、B 都是接的二极管的负极, 如果想二极管导通,则必须 二极管的负极接低电位, 二极管的正极接高电位。
B接0.3V时, 如何保证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E为+10V,经过一个阻值为5K的电阻后,如何计算出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懂与门的定义吗?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书上的解答说,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

我从图中看, A、B 都是接的二极管的负极, 如果想二极管导通,则必须 二极管的负极接低电位, 二极管的正极接高电位。
B接0.3V时, 如何保证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E为+10V,经过一个阻值为5K的电阻后,如何计算出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中忽略二极管压降,输入端A与B同时为正时,则输出端V0为正,因此叫它为正与门电路。我们要是从输入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书上的解答说,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

我从图中看, A、B 都是接的二极管的负极, 如果想二极管导通,则必须 二极管的负极接低电位, 二极管的正极接高电位。
B接0.3V时, 如何保证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E为+10V,经过一个阻值为5K的电阻后,如何计算出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个电路只要任何一个输入端为低电平(逻辑“0”),相应的二极管就导通,从而输出是低电平(逻辑“0”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还没有理解老师告诉我的内容,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我从图中看, A、B 都是接的二极管的负极, 如果想二极管导通,则必须 二极管的负极接低电位, 二极管的正极接高电位。
B接0.3V时, 如何保证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E为+10V,经过一个阻值为5K的电阻后,如何计算出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数字门电路,主要理解他的真值表,好比说与门电路,输入A和B,输出Y,A×B=Y,真值表是
A=0,B=0,  Y=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看了老师的回贴,我还有不懂的地方,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我从图中看, A、B 都是接的二极管的负极, 如果想二极管导通,则必须 二极管的负极接低电位, 二极管的正极接高电位。
B接0.3V时, 如何保证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E为+10V,经过一个阻值为5K的电阻后,如何计算出  二极管D2 的正极  就是1.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看了老师的回贴,我还有不懂的地方,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我从图中看, A、B 都 ...

两点间的电压就是两点间的电位差。
对于D2和5k电阻串联而言,这两端的电压是:10V-0.3V=9.7V,这就会产生从E流向D2负极的电流,这个电路方向对于二极管来说是正向电流,所以二极管必然导通。二极管导通后其正向压降是0.7V,那么二极管正极处的电压自然就是1.0V啦(0.3V+0.7V=1.0V)。电阻两端的压降就是9.0V了(10V-1.0V=9.0V)。流过电阻的电流(不考虑输出电流的分流的情况下)就是9V/5K=2mA。
请注意:正是因为D2的导通才使得二极管上的正向压降为0.7V,而其负极电压是恒定的0.3V,所以其正极处的电压才会是1.0V。若二极管不导通则无电流流过5K电阻,电阻两端也就没有压降,那么二极管正极处的电压就是10V了(这样的话D2不导通的假设就是错误的),而D2一旦导通其正向压降也就只有0.7V。简单地说D2正极的1.0V是D2导通的结果。(D2导通是“因”,1.0V是“果”),同样二极管承受正向电压是“因”,二极管导通是“果”。也可以这样简单的表述:二极管D2承受正向电压——>D2导通——>D2正极的电位1.0V  (因为其负极电位是0.3V)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看了老师的回贴,我还有不懂的地方,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我从图中看, A、B 都 ...

好像是减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看了老师的回贴,我还有不懂的地方,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我从图中看, A、B 都 ...

二极管D2的正向导通电压跟通过他的电流有关,呈非线性变化。还跟他的温度有关,当电流和温度相同时,同型号的每一只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也不完全相等,所以当B接0.3v时,很难保证D2的正极电压绝对为1伏,只是理论上认为D2的正向电压为0.7V,0.3+0.7=1伏而已,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计算复杂,硅材料的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一般都取0.6伏。由于电子元件的离散性,理论上的计算和实际测量有一定的差异。在数字电路中,用1N4148二极管较多。下图是我测量的1N4148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书上的解答说, A接10V,  B接0.3V时,   D2管导通

这是由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决定的,硅管导通压降是0.7v(在二极管手册中可以查到),可以算出d2正极电压是0.3+0.7=1v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点间的电压就是两点间的电位差。
对于D2和5k电阻串联而言,这两端的电压是:10V-0.3V=9.7V,这就会产生 ...

感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