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我有个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2018-09-09):
各位大神,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这是个网上提供的无线话筒,能不能告诉我它的原理?
据说这是调频方式的,当话筒前有声音的时候,驻极体话筒会把声音信号变成电信号,
但是,这个电信号是怎么改变LC回路的频率的?为什么不是改变LC回路的幅度?

无线话筒

无线话筒

网友:
频率幅度都改变,接收机是调频波段对幅度没有反应。如果调幅收音机一样会收到声音,要知道调频方式不易受干扰。

楼主:
追问一下,这种话筒理论上用矿石收音机能否收到信号呢?
还有,驻极体话筒有声音的时候,是改变三极管基极电流吗?

网友:
这是一种既调幅又调频的电路,

你用调幅模式一样能收到信号。

可以说是调幅的同时,产生了寄生调频。

原理是,话筒受到声音信号变化,产生的电信号,会改变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电压,集电极电压的变化,会影响集电结的寄生电容的大小(集电结也是一个PN结,和变容二极管一样,一样具有电容效益),集电结寄生电容是相当于并联在谐振回路两端的,所以会随声音大小产生频率变化。

这种电路主要还是幅度调制,频率调制只是电路的一个“副作用”,只是拿FM收音机收时,由于依然有频率的变化,所以是可以接收到的。

网友:
这个是原理性电路,不是实用性电路。

网友:
改变了幅度,也改变了频率。当改变集电极电压时,三极管的结电容也改变。

网友:
这是教学原理图。实际的复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