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这块电路板是哪款收音机的 不知道品牌 没有电路图

楼主(2018-09-09):
如题  求助 谁知道这块电路板是哪款收音机的  不知道品牌 没有电路图  有知道的坛友 请告知一下  品牌 型号 或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确实很接近

这种板子已经没太大的难点,左边安装音量电位器,参考后期红灯753的电路好啦.

网友B:
有点象上海产蝴蝶757,只是缩水不少

网友:
这么清晰的板子,描个图还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象上海产蝴蝶757,只是缩水不少

谢谢  确实很接近

网友:
这么长的磁棒,接受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已经没太大的难点,左边安装音量电位器,参考后期红灯753的电路好啦.

三个中周只有一级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中周只有一级中放?

这个就是简化电路了.灵敏度肯定低了点,不过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网友:
楼主的收音板是2级中放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谢谢提供电路图 等我接线试试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等我接线试试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水平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水平不够啊

这也要水平啊?你不抄一次板,怎么增长水平呢?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客气,有问题相互交流。

老师您好,好久未见了,学会抄板,又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