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收音机

楼主(2018-09-09):
飞利浦收音机,通身找不到型号,哪位老师知道该机型号?

楼主:
内部图,电路板上有HCT-4

网友A:
港版的飞利浦1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港版的飞利浦1875

你好,看到你拆解过该机,好像是声音小换了35P电容,我这个也是声音小,想打开,就是开关的推扭连在上面,不敢蛮力,不知道如何拆解,请指教。

楼主:
该推钮与开关连接,弄不下来,请指教

网友A:
它是靠塑料倒扣安装的,可以用螺丝刀撬出来.
最简单的方法是机心翻过来,耳机插口在右边,焊开喇叭3根线,把芯子从耳机接口处先脱开,然后在小心地把机心向上向右方向拖出来即可.机心拿出来后,这个电源推杆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B:
多年前3元一个收了好几个,拆开看国是CXA1191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3元一个收了好几个,拆开看国是CXA1191的方案。

不会吧,这个型号是比较经典的,三片集成电路。做工也不错,我感觉港版1875,1835的声音比德生9700dx要好听,国产1875比9700dx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靠塑料倒扣安装的,可以用螺丝刀撬出来.
最简单的方法是机心翻过来,耳机插口在右边,焊开喇叭3根线,把芯 ...

谢谢,我这部机子也是调频声音小,(调幅声大)和你的那部毛病很像,还有一个故障就是开机数分钟后有很大的咔咔声,刚开机没有,(不是密封联的事,也不是电位器与波段开关的问题)也不是干扰问题。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部机子也是调频声音小,(调幅声大)和你的那部毛病很像,还有一个故障就是开机数分钟后有很大 ...

FM声小也许是FM鉴频的电容变质导致,几分钟后有杂音还真没遇见过这个问题
以下的图是从论坛里找出来的,也许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声小也许是FM鉴频的电容变质导致,几分钟后有杂音还真没遇见过这个问题
以下的图是从论坛里找出来的, ...

感谢您热心的回复。没有咔咔声时,调频和调幅都很干净,5,6分钟后(有时20多分钟)就满屏咔咔声,电台声不断续,两种声音同时充斥。无论调频还是调幅。我慢慢观察吧,手边没有仪器,真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热心的回复。没有咔咔声时,调频和调幅都很干净,5,6分钟后(有时20多分钟)就满屏咔咔声,电台声 ...

电路图上的电解电容 2096 是位于功放的输入端,正极接的 A 端,将此电容脱开一条腿,再通电,应该无声,等几分钟后看看还有没有咔咔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上的电解电容 2096 是位于功放的输入端,正极接的 A 端,将此电容脱开一条腿,再通电,应该无声, ...

您的意识是确认杂音的来源,判断是该点前还是后?好的,我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上的电解电容 2096 是位于功放的输入端,正极接的 A 端,将此电容脱开一条腿,再通电,应该无声, ...

咔咔的杂音也受电位器控制音量大小,应该在电位器触电之前,2096是否不良也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识是确认杂音的来源,判断是该点前还是后?好的,我是试试

区分产生的可能的位置。

网友D:
这个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参考下

您这个是自己增加的电容用于克服声音小的方法?感谢回复!

网友:
飞利浦1875性能很好 尤其是中短波 几乎可以说是分立元件机的水平. 该机的元器件都是正牌大厂的 质量比较好, 但是比例鉴频中周瓷管电容同样有发黑氧化的现象  FM声音小可以重点检查一下这里. 不妨先小范围调节鉴频中周 看看能不能改善 有备件的话再拆下来检查更换. 没条件的话 就用已知好的收音机中频输入1018中放输入脚 看看声音正常不正常再决定鉴频中周或者中频滤波器有没有问题.....另外我曾经遇到过一台1875也是FM声音小的问题, 找了很久最后发现是FM前端有一个瓷片电容短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