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3DF可变电容是反向的?

楼主(2018-09-09):
请教大家,我所购的443DF薄膜可变电容器,原所用的顺时钟到底为最小容量,但443DF相反顺时针到底为最大值,怎么会事

网友:
带减速齿轮?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看不懂,既然顺时针电容值最小,那么逆时针肯定电容值最大。标准件应该一样的

网友:
重看一遍,原来我理解错,见谅,刚才在车上看得不仔细

网友:
动片全部旋进时电容值最大,反之最小。

网友A(2021-06-29):
您好,有CBM-202B2的规格书没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有CBM-202B2的规格书没有?谢谢!